[SMI] 求助建兴cv8开卡2258h+TC58TFG8T23TA0D

楼主(2023-03-06):
已解决 请删除

网友:
对于求助建兴cv8开卡2258h+缓存+TC58TFG8T23TA0D的问题,以下是步骤:

1. 首先,需要将2258h和TC58TFG8T23TA0D以及缓存芯片焊接到板子上。

2. 接着,连接板子到电脑上,打开相应的烧录软件,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和连接方式。

3. 通过烧录软件,下载烧录数据到板子上,确认烧录过程是否正常。

4. 如果烧录成功,就可以拔掉板子的电源,并将卡片插入进去测试是否可用。

注意事项:

1. 在进行烧录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芯片型号选择的准确性。

2. 烧录完成后,要及时将板子断电,避免电路短路或者其他不必要的损坏。

希望以上步骤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已解决已解决已解决已解决

网友:
好的,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需要求助,欢迎随时联系我。

网友:
好的,如有其他问题需要帮忙解决,欢迎再次咨询。谢谢!

网友(2023-07-23):
楼主发一下开卡软件吗?

网友:
已解决已解决

网友(2023-10-19):
楼主发一下开卡软件好吗

网友:
怎么解决的,不打算分享下?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2024-05-13):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
解决已解决已解决已解决

网友:
发一下开卡软件好吗

网友(2024-06-18):
有 软件吗

网友:
非常不错 还可以来求助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