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装一个微型迷你锡锅,烫小线头用

楼主(2023-03-06):
网上买的一个迷你小烫台。发现旁边的孔可以做个迷你锡锅
试了下,烫个稍微大一点点的接头比烙铁上锡快。

很简单,里面装个螺丝即可。堵住另一头
照片拍的好像特别糊。
晚些时候重拍下

下面四张是补充后的几张清楚点的照片。
已经上过锡了

几张模糊的图片,就不删除了。

网友:
这是开发出第二功能了

网友:
批量处理线头子。

网友:
这不有两个孔,这还是个多规格锡炉

网友A:
烙铁会不会受不了炸机了

网友:
创意很好,用的不多,值得收藏,以便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会不会受不了炸机了

我这个936都用十几年了。坏了也不心疼。
试了下调到最高温也没事。
不摔不砸,想把他用坏有点难的。

网友B:
找个铜块钻2个孔自己搞一个?

网友:
挺方便实用

网友:
一不小心就容易翻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铜块钻2个孔自己搞一个?

这么想过,没这么合适的铜块,没这样的加工钻。手电钻我是干不了这活

网友:
第一眼看成玻璃刀

网友:
很有创意,简单易行

网友:
正准备做一个,抖音上有很多方法的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这个思路很不错。

网友:
俺的一根BC3的头子,前端空了,灌锡进去,4平方线都行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太小不好控制水平

网友:
打翻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