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3111 G2 U盘版型实际使用

楼主(2023-03-07):
RT,很早之前我就提前测试过了。那个时候我也是碰巧入门的,不是很会玩这些新东西
只是发现这个玩意的热量比46xt,58xt低一点,没有那么烫手,还支持LDPC纠错能让闪存的实际使用寿命更长一点
初版的G2存在一个问题,好像是会涨c7,新版的问题解决了。

PS3111固态U盘,G2版型使用

不多说,直接上图吧。新版PS3111+闪迪的05560 256G颗粒,脚位是闪迪自家BGA304脚,需要配合转接贴使用。兼容BGA272脚位定义
双贴闪迪颗粒,实际容量512GB,这个原本是我在闲鱼淘来的二手U盘改的,卖家上的是SM3280,不能开全容。
不过不小心搞废了转接贴,找卖家多买了了几张。加上了转接贴,、因为散热垫厚度的原因,CNC外壳不能使用0.5mm以上的散热垫,否则会盖不上的!

用的也是卖家赠送的渣士顿外壳,这个外壳装是很好装的,拆就巨难拆,我只能暴力拆解。
在这说明一下,没有阉割啥,只不过用料大部分都是0201的,让你以为阉割了,稳不稳定交给市场去考验吧
开卡工具的版本是2.2.32,用2.2.70的话,也能开出来,不过跑圈会卡死,可能是固件版本影响的

之前还因为个主控板有问题,反复拆装颗粒,才导致的转接贴损坏,异常现象是开卡之前8个ce,
开不出来之后就变成了7个ce,ce1莫名其妙的丢失了,重新拔插之后又可以识别出8个ce,,
一直搞不好,后来直接换了个新的G2板子贴上去才解决的,可能是主控虚焊了,或者是主控本身存在的问题,
毕竟当时开车的时候,贪便宜买的是二手的主控。。。
配上AS SSD速度实测,性能一般,温度较58xt低一点。
SLC缓存大概也就12GB,我开卡的时候把SLC缓存设置为0GB,开出来还是自带了。。。
新版的PS3111板子相对于第一板,解决了疯涨C7的问题。
最后,跑个圈吧,05560 256G双贴,实际写入速度也就90MB/s出头。这正常吗??

————————————————————-

特别感谢@Avidia 帮忙调试固件

网友A:
本是固态的主控,硬要装到体积如此狭小且封闭的U盘空间里,真是难为它了。

网友B:
固态U盘了,读写这么快

网友:
本来就是SSD主控,硬是装在U盘板上,散热是硬伤

网友:
好技术  好羡慕

网友C:
东芝和闪迪的闪存在PS3111上表现没有IM和HY的闪存好,我贴16CE的B16,基本上是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是固态的主控,硬要装到体积如此狭小且封闭的U盘空间里,真是难为它了。 ...

hhhhhhhh
是的,是的,发热相对于低一点,日常使用过程中也不是很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U盘了,读写这么快

读取是挺快的,写入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芝和闪迪的闪存在PS3111上表现没有IM和HY的闪存好,我贴16CE的B16,基本上是300+ ...

已经买了几颗04T了,准备上PS3111了。希望速度不要让我失望吧

网友C:
桥接芯片是什么的?

网友D:
不喜欢G2.喜欢那个紫色中板.JMF578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桥接芯片是什么的?

ASM1153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喜欢G2.喜欢那个紫色中板.JMF578那款

罗卜青菜各有所爱,我比较喜欢G2,小巧。

楼主:
至少还有4K,比那些大号U盘强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至少还有4K,比那些大号U盘强多了

板子哪儿有卖?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哪儿有卖?介绍一下?

球球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卜青菜各有所爱,我比较喜欢G2,小巧。

元件阉割严重

楼主:
没什么地方阉割,能满足使用,除非想像企业级硬盘那样子堆料是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