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r1000谐振半桥控制器如何维修

楼主(2023-03-06):
这东西应该怎么修啊,
现在整流桥坏了,21n65坏了,保险丝坏了,中间的一个场效应管也坏了。
有可能是什么引起的,21n65可以用60n50代替吗,这个电源还有个场效应管,这个场效可以赢什么样的替换

网友A:
你这个难度有点高,最好去找维修师傅吧,估计你自己搞不定。

网友B:
不能更换,耐压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更换,耐压低了

低了但是在30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难度有点高,最好去找维修师傅吧,估计你自己搞不定。

我想试试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试试请指教

烧太多元件了,如果没有经验,盲目去维修,会越烧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太多元件了,如果没有经验,盲目去维修,会越烧越多。

多备点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备点件(●—●)

如果没经验,方法不当,会烧得你怀疑人生。

网友C:
对于半桥电源,一般开关管耐压大于电源最高输入电压就行,高压侧PFC输出电压一般在370~390V,用500V管子问题不大
炸管的原因需排查,1.PFC的开关管和整流管是否失效 2.高压侧大电容是否失效 3.谐振电容是否失效 4.驱动电阻是否正常 5.控制器工作的外围条件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半桥电源,一般开关管耐压大于电源最高输入电压就行,高压侧PFC输出电压一般在370~390V,用500V管子问 ...

大佬,有没有半桥的学习教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半桥的学习教程

网上资料多得很,就没必要单独发了吧,我只列了几条常见的故障原因,搞维修也不一定要很深的知识,准确定位故障点,胆大心细才是最重要的。最后提示一下,维修这种电源需注意安全,例如通电测量时使用灯泡大法,戴好绝缘手套等

网友D:
以前基于TL494的开关电源还相对好修一些,现在都是基于主动PFC+双管正激(或半桥谐振)+同步整流(DC转DC)结构。越是复杂,要分开每一部分细查,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行就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资料多得很,就没必要单独发了吧,我只列了几条常见的故障原因,搞维修也不一定要很深的知识,准确定 ...

没找到,或者说应该怎么搜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基于TL494的开关电源还相对好修一些,现在都是基于主动PFC+双管正激(或半桥谐振)+同步整流(DC转DC) ...

的确是,好难搞,有没有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好难搞,有没有教程

先学MOS和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再学最基本的半桥电源相关理论,PFC的原理,然后是谐振式半桥的基础知识,最后再把HR1000的规格书仔细研究,关键是这个芯片的功能介绍和典型应用电路
在做好以上准备工作后,再去研究电源的故障,根据理论知识判断损坏原因,根据典型应用图判断外围元件存在的故障
如果你能尝试着还原它的原理图,或者抄板后逆向推导原理图,这样对学习和维修都有很大帮助
另外请自行准备烙铁、吸锡器、白炽灯等常用工具和道具,最好拥有数字示波器、数字电桥,没有这些设备,不建议搞维修
搞开关电源维修,可能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除非有很强的理论知识与丰富的操作经验,不放几次鞭
炮,不烧几块PCB,不炸几个MOS,不体验几下高压直流的针炙感,是很难取得成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前基于TL494的开关电源还相对好修一些,现在都是基于主动PFC+双管正激(或半桥谐振)+同步整流(DC转DC) ...

以前那套玩意效率太低了,输出功率很难搞上去,变压器体积还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那套玩意效率太低了,输出功率很难搞上去,变压器体积还不小

主要是没人用MOS搞半桥。。。耐压高的导通电阻大。。。

TL494方案还是很皮实耐用的。。。做400W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