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骑行安全问题

楼主(2023-03-06):
最近遇到两起骑电动车险性安全事件,大家来看看。
本人C、D本,电瓶车骑了有10年余了,别人撞过我,我从没撞过别人···

第一起,T字路口,天气晴视野好,车流少,我匀速30直行,右侧SUV 约40速度驶来不确定左转还是右转。我直行,就没有考虑让行,结果我骑到了路中央,SUV丝毫没有减速突然左转,硬是把我逼停了,我离SUV约1米,女司机出现在眼前,我急刹停车目送她安全离开,貌似她并没有懂起我为啥目送她···
第二起,今天早上7:20 ,小雨,天微微亮,视野不好,车流稍多。 十字路口,我依照信号灯左转,对向车道有右转车辆等候让行。同样,我按信号灯走,跟在小车后面约3米,走的大弯(外侧),我开启轮廓灯,慢行。对向SUV停在路口45度位置,我快骑出路口时,也就是靠近SUV车头位置,SUV突然起步,尼玛··我赶紧避让同时给油,最近时大概距离SUV车头0.2米,好在SUV起步慢,我又没有踩刹车,不然铁定撞上,一顿马良。我骑出路口后SUV才反应过来刹停开启双闪,初步怀疑SUV没有看到我,或许是45度停车有盲区,或许视野不好··
回过头来分析,两起险性事件我都是按照交规来的,但是并没有啥暖用,撞上了责任不是我但是受伤的一定是我,我的安全掌握在别人手里,真是操蛋··
而我也不可能见车就让得远远的,那将会寸步难行,大家怎么看待这两起事件。

网友A:
你骑的是电动车是吧?既然你有驾照,默认你科目一是合格的。
你不知道还是忘记了,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应该是机动车有优先权?
如果你是钢铁侠,那就另说了。

网友:
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本身就很危险。

网友:
在东莞,电动车的路权跟行人是一样的,走的是人行道,不可以上机动车道。所以能上人行道我尽量上人行道走,1为了避免被交警抓到罚款,2为了自己的安全,毕竟跟机动车随便一碰,伤的肯定是自己,人家顶多赔钱。当然了,人行道没有机动车道好走,经常各种台阶,各种坎,还有排成一排慢慢走的行人,没办法,谁让咱们是穷人呢,有钱我就开小车,上机动车道了,慢慢走慢慢折腾吧,既然都是没钱,还着急个啥。

网友B:
骑车、自己开车,即要防止撞着别人,也要防止别人撞你,完全按交规行驶的基础是别人也完全遵守交规,但是总有人不一定按交规来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出问题,我走路、骑车或者开车的时候不仅严格遵守交规,还会防止别人失误或者失控撞上你。
举个例子,有一次下雪,很多人都走路中间被车碾压过的车辙印走,因为这样好走,但是我拉着媳妇坚决的走人行道,人行道上雪很厚,走起来很麻烦,又累速度也慢,媳妇不理解跟我吵架,但是走了没多久前面就发生一辆车刹车不及差点撞人的事故,她马上就理解了。还有一些例子,比如过路口提前减速,目的就是防止突然串出小孩子。有些老人,或者妇女,骑电动车根本没有安全观念,胡乱串的情况比较多,要习惯性的进行提前预盼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即要防止撞着别人,也要防止别人撞你。这句话要时刻记在心里,没事的时候也多看看交通事故的视频,多提醒自己安全的重要性,时间长了,会慢慢养成一种良好的驾驶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骑车、自己开车,即要防止撞着别人,也要防止别人撞你,完全按交规行驶的基础是别人也完全遵守交规,但是总 ...

感谢分享。安全第一,时刻该谨记。

网友C:
看起来第一个应该是这样子,红色为楼主骑行电动,暗红为SUV。
按楼主讲的自己遵守交通规则,那么应该是楼主绿灯,SUV闯了红灯,这种情况下SUV会在把你逼停后继续闯红灯吗,如果真是,那么她胆子好大。
所以推断应该是该路口没有红绿灯的情况,就是大家谁冲得快谁先走,这种情况下楼主进入路口中间,然后又停到了SUV左侧,这种情况下感觉应该是SUV没有观察到左侧有电瓶车的到来,估计是楼主在驾驶员视线盲区了吧

网友D:
非机动车道欢迎你

网友E:
一般来说,你在机动车右侧,注意开车的盲区问题,如果右前柱档住了,他也停的慢。还有就是咱是肉身,不要与铁家伙怼,再占理,吃亏的也是自己。

网友C:
第二个,楼主您 应该走小圈啊,您走大圈就没有您的路权了吧

网友:
除了遵守交规还得让着急的先走

网友:
经常看到轿车撞到电瓶车,你的两次差点撞上是因为你谨慎驾驶,如果双方都二五,酿成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骑的是电动车是吧?既然你有驾照,默认你科目一是合格的。
你不知道还是忘记了,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应该 ...

电摩已经是机动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第一个应该是这样子,红色为楼主骑行电动,暗红为SUV。
按楼主讲的自己遵守交通规则,那么应该是楼 ...

这个图正确,这个路口没有信号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机动车道欢迎你

电摩是机动车,再说了很多路本就没有非机动车道

网友:
不知道你是在机动车道行驶,还是在非机动车道行驶,你不能走在路上就不看别的车,有些女司机确实不知道去看路边有没有任,她们能照顾好前方有没有人就已经不错了,安全不能交到别人手里,命是自己的,路上那么多车,万一有一个走神的,说不定就是一场车祸,所有自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走车前时,可以打声喇叭提醒一下小车车主,有可能走神,不小心松开刹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你在机动车右侧,注意开车的盲区问题,如果右前柱档住了,他也停的慢。还有就是咱是肉身,不要与 ...

对啊,受伤的总是骑车的

网友:
电动车骑行安全问题 ,有本,那么就看对方要求了,如对方要求鉴定,被鉴定为机动车,就一切按机动车处理,很多时候对方会追求是否手续完备,遇到过事故现场因小车的主责,但是电动车被鉴定为机动车,那么就很被动,对方往往咬定你手续不全,如准驾不符,或没有摩托车执照,或电动车没有按机动车卡牌等等。电动车虽说是弱势,次要责任,但是因以上原因可以会承担主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楼主您 应该走小圈啊,您走大圈就没有您的路权了吧

第二个图,SUV是右转,我骑车左转本来就应该走大弯,右转才是走小弯

楼主:
第二个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