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蓝牙突然不能用了 设置里蓝牙开关都没有了

楼主(2023-03-06):
笔记本蓝牙最早连蓝牙耳机正常,隔段时间不用后再连突然蓝牙无法开启了,设置里蓝牙开关都没有了,有大神知道是啥原因么?

网友:
硬件损坏???进pe看下,硬件还在不在,还有bios内看看是不是被关了,还有从做系统后,原来管理软件没有安装,导致硬件关闭等,品牌,型号,等都没用,做没做系统也不知道,发出来问谁呢????

网友:
最早是啥时候?都是这一次安装系统的事吗?有没有安装驱动?没有图什么的?这样笼统一问,还这不好说怎么回事。

网友:
驅動程序的問題吧

楼主:
没有从新安装过系统,驱动的话有用驱动精灵更新过,也不行

网友A:
要么掉驱动了,要么硬件坏了。

还有就是你换新系统了。

我以前的笔记本原装win7,后来换win10系统,自带的蓝牙就没了。

网友:
先进设备管理看下有没有蓝牙的硬件存在先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问题依旧可以断定硬件损坏

网友:
看设备管理器

网友:
如果没有换系统,驱动备份应该还在,进入设备管理器,删除蓝牙驱动,重启,会自动安装驱动,第三方驱动不一定能正常识别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运行疑难问题直接显示此设备无蓝牙了等有时间从做系统再试试看了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有没有未知设备?bios查查看看有没有关闭?如果都没有,十有八九坏了

网友:
十有八九蓝牙硬件损坏

楼主:
已解决,多谢大家了。百度了下,FN+F5开启了蓝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掉驱动了,要么硬件坏了。

还有就是你换新系统了。

是WIN10没有你笔记本的蓝牙驱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WIN10没有你笔记本的蓝牙驱动了吗?

不是,是戴尔原机蓝牙走的某总线,在win10不支持了,也可能是厂家不再给老电脑提供这方面的驱动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