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iy社员』拆个佰伦斯电子秤铅酸电池充电器psw-u5.8

楼主(2023-03-06):
一个2016年的铅酸电池充电器,输出电压不稳,拆了看看,原来一个插片脚脱焊了(红圈处)。
这款品牌电子秤估计市场占有率不低,拼夕夕可以搜到对应型号。
外形,输出脚,插片是铁的。

芯片rs2122,全貌

脱焊处

电路原理就不甚了了,纯图片拆机,谢谢围观。

网友:
4.5V铅酸电池?

楼主:
原配电池是4v4AH的

网友:
果然底线无下限

网友:
还不错,做的挺精致的

网友:
电流有点小,没有停充功能

网友A:
电池基本上不耐用了吧这么多年,丢一些锂电池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基本上不耐用了吧这么多年,丢一些锂电池进去吧

公司的东西,不轻易折腾,换了个新的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的东西,不轻易折腾,换了个新的蓄电池。

直接买全套新的。。。

网友:
前些年去气象局做事情  看那里一堆小电瓶

网友:
正常5V的充电头都能充,只不过要注意充电时间。

网友:
竟然是个傻充,还是半桥整流的,做工也恁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