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终于想到了松下S系列超薄随身听安装压带轮辅助支架前矫正弯曲钢轴的方法

楼主(2023-03-06):
给S系列超薄随身听支撑压带轮的支架近期升级成了规范塑料的,不再是自己家的打印机打印的了。然后就要解决想要安装支架的人,苦于使用尖嘴钳去夹钢轴来矫正的问题。

S系列随身听造出来也有几十年时间了,因为结构采用反压式,可能因为SONY和爱华抢先申请了专利,因知识产权问题,松下不得不采用反压结构规避专利特征,压带轮臂的弯曲是必然的。

为了安装我提供的支架,必须先矫正钢轴到原始垂直的状态,苦了很多对机械不太熟的客户,尖嘴钳可能会伤到钢轴的外观,通常安装压带轮臂支架之前,只能使用尖嘴钳套一块布或者塑料袋来矫正,且不说人手能不能给抬升压带轮臂找到相应感觉,就眼睛能否有效观察压带轮臂矫正的程度都很难保证,矫正不足或者矫正过度很难保证。更难控制的是尖嘴钳刮伤光洁的压带轮臂,对这种难得的古董来说是一种破坏。

所以,我就脑洞开,直接设计和提供一个量规扳手,既不会伤到钢轴,又能对矫正的最后效果有个定位和测量依据。
做好后,成品就是这样的。

该扳手具备两个带孔头部,对应文字标示为“普通”和“铠甲”,
“普通”方向的头部对应磁头为非铠甲类的超薄随身听
“铠甲”方向的头部对应磁头为铠甲类的超薄随身听

实际操作:
拆开压带轮,以及磁头组件,让整个磁头框架分解彻底,然后按照图示的方法和扳手的方向,套入压带轮臂,注意根据你机器实际情况,选择是“普通”还是“铠甲”的量规头套入。

套入的量,通常不建议一套到底,建议刚套入压带轮臂钢轴的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的位置不套入。

最先矫正的是左右偏移,先从顶部往下看,按需要左右弯曲矫正到左右垂直。(期间避免上下弯曲)
左右正确之后,然后开始矫正上下偏移量。如下图,将扳手缓缓向里套入,(同样避免上下弯曲)要使用自然的力,直直地前进,插到底即可,保持几秒即可。

可以在拔掉扳手之前,矫正之后的钢轴,根部使用502或者303胶渗透一个牙签尖部的量进去到金属轴和锌合金支架的缝隙里去。等胶水干了后,再拔掉扳手,从而确保不会在松动的晃动中重新弄歪钢轴位置。注意胶水不要太多,甚至注意不要渗透到扳手位置。

矫正结束,拔出扳手后,就可开始安装支撑架。

网友A:
一个很喜欢的物件,就是会想尽办法弄到最好

网友B:
我那个皮带压带轮都换过了…抖的没法听…只能当收音机用了…

网友C:
还能这么喜欢磁带随身听的人,难得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功夫不负有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很喜欢的物件,就是会想尽办法弄到最好

是啊,能玩着童年时期玩不到的东西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皮带压带轮都换过了…抖的没法听…只能当收音机用了…

继续修整一下吧,应该可以搞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续修整一下吧,应该可以搞好。

放音抖的很厉害,皮带很压带轮都换过新的了…技穷了…估计那啥惰轮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音抖的很厉害,皮带很压带轮都换过新的了…技穷了…估计那啥惰轮不行了… ...

我提供的支撑架已经装上了吗?不然压带轮是歪的,磁带走的时候被挤压到一边去无法正常走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这么喜欢磁带随身听的人,难得

当年看着大人手上玩的各种高档机器,只有眼馋的份。

网友:
楼主真厉害
竟然还能自己制作小工具

网友:
这个可是一项精致的工程。能出此好方法,也是动了脑筋的,一般人脑洞开不了这么大。

网友E:
感觉这个轴能变形的可能性不大呀,压带轮的弹簧力度又不大,怎么会导致轴变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个轴能变形的可能性不大呀,压带轮的弹簧力度又不大,怎么会导致轴变形呢? ...

根据杠杠原理,压带轮臂最头端往下压的力,相当于旁边顶头部分的力的4倍左右,因此轴受到4倍力往下挤压长达30年的时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根据杠杠原理,压带轮臂最头端往下压的力,相当于旁边顶头部分的力的4倍左右,因此轴受到4倍力往下挤压长 ...

原来这样,但是即使是矫正了用胶水粘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过一段时间又会歪掉,除非改良轴根部与架子之间的固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样,但是即使是矫正了用胶水粘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过一段时间又会歪掉,除非改良轴根部与架子之 ...

所以我贴子第一张图片里面,不是各种支架吗?对应松下四种机芯不同情况的支撑架子。就是这些黑色的支架,带有特定缺口和定位。插到压带轮下方固定好,支撑起压带轮臂到精确的位置上。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打理机器的时候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需要有耐心。。。

网友:
这是真爱。还专门做了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功夫不负有心人。

谢赞!谢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