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银灿IS903 64G MLC写保护优盘

楼主(2023-03-06):
银灿IS903 64G MLC写保护优盘

银灿IS903+东芝9EFL emlc颗粒,速度如图:

G2写保护单贴板

配锖色G2写保护外壳。

包邮非偏远。

RMB购买走闲鱼

网友:
要推拉的带写保护就完美了。这种的总是掉冒或者拖着个绳太不方便

网友A:
这速度不错,我又来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不错,我又来换一个

这款903写保护相对于其它板型,短小是优势

网友B:
这个锖色款的,实际使用中,散热是真心不咋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锖色款的,实际使用中,散热是真心不咋滴,,

插着不用都烫死。 搞不懂9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着不用都烫死。 搞不懂903

读写时,那温度真心有点烫手了(外壳表面),,内里恐怕得烫伤,,长期这么搞,颗粒,主控肯定容易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晚了,,,,,

期待下一波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期待下一波吧

还能弄这个吗,下一波肯定没这个好,没这个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能弄这个吗,下一波肯定没这个好,没这个性价比高

晚上我回家看看没有多的颗粒,有的话我再上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我回家看看没有多的颗粒,有的话我再上架一个

好的,,,

楼主:
已上架,拍吧。

网友D:
U盘收到了,红色LED好暗,差点看不见,打胶了吗,拆不开,我准备弄绿色的LED,

网友:
引用 网友D:
U盘收到了,红色LED好暗,差点看不见,打胶了吗,拆不开,我准备弄绿色的LED, ...

拆不开呀,好紧

楼主:
打了,别拆了,塑料件容易拆废。这个外壳本身就没有预留LED孔,换了绿色也不明显。

楼主:
有手钻的话,倒不如照着LED的位置,在外壳上打个孔,这样效果会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了,别拆了,塑料件容易拆废。这个外壳本身就没有预留LED孔,换了绿色也不明显。 ...

额,左右为难,不拆把,这灯灯看着不舒服呀,拆吧,又怕拆坏了,这是我手里第一个超过32G的U盘,也是我手里第一个903主控的U盘,也是我手里第一个速度那么快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左右为难,不拆把,这灯灯看着不舒服呀,拆吧,又怕拆坏了,这是我手里第一个超过32G的U盘,也是我手 ...

要不要尝试在LED的这个位置打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