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退役车机的华丽变身~HONDA本田皓影车机拆解并改装家用音响

楼主(2023-03-06):
品牌:HONDA 本田皓影车机
型号:AVH-7768ZH
功能:蓝牙、U盘、AUX、收音等主要功能(此款没有CD功能,另外也没有CD功能的需求)

背景:由于早年买的车机,没有蓝牙功能,使用时,还是多少有点不方便,故重新买一个。
旧车机改造:锋范车机,如下联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6570-1-1.html

经个人试听,HONDA 本田皓影车机的整体音质没有锋范车机的好听。这是个人听感,不代表一切

1、皓影车机音频解码后,直接串电容、电阻偶合至功放输入脚,省略了运放电路。(原本电路是有运放电路)只是没安装元件

2、锋范车机解码后,有音频运放电路,再到功放输入脚。

3、皓影车机、锋范车机均有高、中、低音频调。锋范车机拥有更多的EQ功能选择效果不错

下面开始皓影车机华丽的变身吧

1、外观图,(非方正,变为方正)

整体铁壳上贴一层所谓的炭纤维贴纸,与面板黑色成为一体,更多的是可以保护铁壳的痒化(必竟手天天接触,难免有水、油类物质)

成本核算问题,能省即省的观点,就不另外去TB上买外壳安装了,直接铁壳、PCB上开刀。

完工后,与音箱摆个样

皓影车机、锋范车机 合个影

2、改造图示

PCB整体图示

PCB主板元件规格大致一览

PCB C面图示

功放周边元件说明,本机为解码芯片直出,通过串电容、电阻分频,运放芯片没有安装,可惜了。本人对此机的听感,音质偏生硬,低频不足、力度不够大气。

对比老锋范车机来说(老锋范联接如下),音质相差太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6570-1-1.html

背板端口接线图示,大家伙直看吧,应该是很直观的体现出接那几条线

USB线只接了3根,利用USB外壳接地的原则,接地线引脚直接搭焊在USB外壳上,省一根飞线。

电源DC输入端口,DC负级1脚焊接了一根1.2MM的硬线到PCB加固,另1脚负级直接焊接在大铁片上加固。正级飞线处理,再加胶水加固。强度不是问题

电源DC输入端口,DC负级1脚焊接了一根1.2MM的硬线到PCB加固,另1脚负级直接焊接在大铁片上加固。正级飞线处理,再加胶水加固。强度不是问题

增加断电记忆功能,(断开DC电源时,所有设置不清零)。

按键背光电路改(本机的按键LED灯的原电路控制比较复杂)简单处理后,受ACC开关控制。

注意收音机天线处理:

网友:
音箱看着真不错。

网友A:
摆在桌上还是挺养眼的,图文并茂,精华的节奏

网友:
不要CD功能反而少了CD的拖累,有了蓝牙想听歌的时候网上一搜,马上就能听了。

网友B:
散热的通道基本上都给你堵住了,就像烤箱一样烘烤着里面的元器件!

网友C:
倒腾半天原来就是个二三十块钱的功放啊?

网友:
做的不错,很久不见改车机的了。

网友:
真大工程

知识就是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在桌上还是挺养眼的,图文并茂,精华的节奏

这就得看版主大人了,也算是给坛友一个参考吧

网友:
改的真不错,元旦节前后我也改了一个,没有你这么精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的通道基本上都给你堵住了,就像烤箱一样烘烤着里面的元器件!

这点温度就需要担忧的话,本田这款车必须要召回了。

网友:
聪明人就是这样的能干。
我国企业如果多有些这样的能干人,不知发明了多少的专利填补产品空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腾半天原来就是个二三十块钱的功放啊?

这个用价钱来衡量好像有点不合适

网友:
改造的挺不错的,过程详细

网友:
居然还有时间?天线信号是插手机卡了吗?

网友:
手艺不 错,很漂 亮,好久没见车机改家用了

网友:
收音芯片TEF6686可是名声很大,Radio爱好者超喜欢的DSP收音芯片了

网友D:
面板怎么切割的?看不出来加工痕迹

网友:
好好的思路,可以拆了后面尾插安装那些接口,看来我也要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怎么切割的?看不出来加工痕迹

1、先划线,2边再用美工刀划,不要一下子想着划多划深点,由浅到深,一点点划,不要急,一急刀一滑走位到其它地方就划完了

2、倒角用个圆的东西先划线,再用水口钳剪,不要一下子剪到划线处,留个1-2MM

3、再用300的沙纸打磨平整,平整后,再用600的沙纸打磨,由于是塑料的,很轻松几下就磨好了

重点:凡事不要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