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独轮车的电池怎么在不破坏原有接线的情况下改成充电宝

楼主(2023-03-06):
家里面有两台独轮车,我的想法是,在出去玩的时候,能不能把电池拆下来加一个什么转接头之类的东西,把这个电池变成充电宝,给手机充电,毕竟这个电池的容量还是很大的。

网友A:
买个电瓶车降压12v模块,把输入插头换成xt60插头,12v模块上在接个pd充电板就行了

网友:
DC-DC模块转换一下

网友:
电压太高了,你可以两三块串联然后接插板,这样手机笔记本充电器就可以直接用,串联之前测下电压要差不多,充电要一块一块单独充

网友:
电压比较高就是,一般的模块没这么大的输入电压。

网友B:
54V,这模块难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4V,这模块难买。。。。

54V的话有的220V充电头子可以直接用,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可以试试手头的手机电源,有些50v以上能启动输出。再不行网购质量好的,隔离模块电源。

网友:
接个点烟器加个usb车充不就完了

网友:
这应该是14串锂电池组,买款输入7V-60VDC-DC可调模块,输出是1-35V可调的,正常调到5V输出就可以给手机充电了,要想用快充那就再加个快充板,直接一步到位。

网友:
这个模块应该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4V的话有的220V充电头子可以直接用,可以正常工作!

充电头大多100-240V输入的,100V以下输入很少很少。

网友:
有多协议快充的板子卖的 不过输入电压多在36v极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头大多100-240V输入的,100V以下输入很少很少。

100V交流电(直流141V)保证能用,且达到额定功率。更低电压不保证能使用,有可能可以使用,但达不到额定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54V,这模块难买。。。。

不难买,有48-72v转12v的转换器,给电摩的转向灯供电的,在加一个12v转5v的模块就行

网友:
应该不难吧,电动车都有usb输出了,技术肯定可行

网友E:
tb一大堆啊,电动车手机充电转接头,质量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b一大堆啊,电动车手机充电转接头,质量就不知道了。

不敢乱买啊。一是怕把电池搞坏二是把把手机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瓶车降压12v模块,把输入插头换成xt60插头,12v模块上在接个pd充电板就行了 ...

我哪个平衡车是三口的卡农接口平衡车,要是能直接找到转接头能输出电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4V的话有的220V充电头子可以直接用,可以正常工作!

意思是直接接手机充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