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样子,可以说明这个TF卡是好的,对吧?

楼主(2023-03-06):
最起码,不是扩容,也能正常读写…

网友:
看上去你这个情况是读卡器比较慢,三星这个卡速度应该远超这个数,换个3.0读卡器写入应该能到30,读取能到90

网友:
校验完成才能说明,

能写入并不能说明是好的。

网友A:
这种黄卡以前是用来做行车记录仪的。

网友B:
没什么问题,但是这种卡质量不怎么样。尤其经常插拔的时候很容易导致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问题,但是这种卡质量不怎么样。尤其经常插拔的时候很容易导致写保护 ...

写保护了,怎么处理。知道不,我有个朗科的估计就是保护了。创建分区不能保存,不能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黄卡以前是用来做行车记录仪的。

额,就是小监控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就是小监控用用,

监控最好不要用内存卡,保不准需要的时候就罢工。

网友:
复制进去在考出来,检验下md5看一样不

网友:
一直觉得彩面的卡都质量不好

网友:
这种卡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2023-04-26):
三星黄卡,还可以啊,写入比红卡差点,但我用过几个黄卡,都没坏过。

网友(2023-05-31):
这卡看起来是真货。无论怎么检测,都比不过跑一圈。

网友:
16G的 用了几年了行车记录仪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