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镍镉手电钻电池包

楼主(2023-03-06):
上次在公司角落里发现一个镍氢镍镉电池充电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530-1-1.html  想一下肯定是有电池包,今天找一下终于找到了两个电池包,今天拆给大家看看,这两个电池包可能放太久了都漏液腐蚀了,把电池包处理绝缘一下,竟然可以充电,下次再找找有没有手电钻,到时拆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这都烂了啊

网友:
据说镍铬电池比镍氢的好,就是不环保

网友:
都腐蚀成这样了还能充电啊,这电池太能耐造了。

网友:
安全隐患,赶紧处理掉吧

网友:
容量太小了吧才1300?
两个21700锂电怼上去,容量就有5000了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一个这种电池接口的电钻。也是这种电池,被我拆了,改成锂电了。

网友:
漏液严重啊。。。。。。

网友:
这种坚决不能忍,必须换锂电

网友:
这电池放的有点久了吧

网友:
这玩意儿可以大电流抗造,寿命长

绝对不环保

网友A:
这破电池哪里来的,就扔哪里去吧,别整成镉中毒了,在本论坛我见过最作死的是,把火车上用的镍镉电池,用角磨机切割开,把里面的液体倒掉,电池老大一块了

网友:
有把东城的,电池买不到了

网友B:
再找找有没有电钻,有的话把电池清空,改成两串锂电又多了把电钻用

网友:
能拆下几个好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破电池哪里来的,就扔哪里去吧,别整成镉中毒了,在本论坛我见过最作死的是,把火车上用的镍镉电池,用角 ...

看来好可怕,我还用手摸了手上都是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找找有没有电钻,有的话把电池清空,改成两串锂电又多了把电钻用

明天再找找看了

网友:
电池漏液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