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问一个技术问题,加密U盘,颗粒吹下来是不是就能把数据拷贝出来?

楼主(2023-03-06):
加密U盘,是不是对主控部分加密?颗粒也能加密吗?如果把加密U盘的颗粒吹下来,换到另一个U盘板上,是不是也能把数据读出来?

网友:
应该不可能吧,否则也不算加密了吧

网友:
加密U盘就是数据写入时先被主控加密,再把加密后的版本写入颗粒,读出时由主控解密,所以没有主控的话数据肯定读不出来的

网友A:
存储在颗粒上的内容应该是加密后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储在颗粒上的内容应该是加密后的内容

同意,一般都系这样才稳定

网友:
颗粒上的数据,写入时就已经是加密过的,搬板无法直接读取

网友:
加密实际是主控内置有密钥,在存储数据的时候硬就用算法把数据加密后存入闪存的。

否则不是跟防写一样了。

网友:
看评论又学习到了

网友B:
这得看用的方案了,有些是绑定主控的,里面有加密信息,有些是不绑定的,数据全在闪存里,前者换个主控就不行了,如果是后者的话,换主控也不影响,照样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得看用的方案了,有些是绑定主控的,里面有加密信息,有些是不绑定的,数据全在闪存里,前者换个主控就不 ...

密钥也在闪存里吗?那这样外人拆了闪存就可以把密钥读出来然后解密,不就不保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