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玩意儿是智商税吗?

楼主(2023-03-06):
前几天自己把没装的两个后排喇叭给补上了,感觉这个收音机放音效果非常好,四儿子装的那个安卓屏车机要高音没高音,要低音没低音,被我低价处理了。现在收音机就是收音效果不太好(因为之前那个安卓屏机可以收到很多台),原因估计和天线有关,就是玻璃上的薄膜天线。要是再开个洞装拉杆天线,怕影响车子的美观,而且密封也成问题,某宝搜了一下,发现这么个玩意,不知道这个装上到底有没有用?有没有更好的替代产品?

网友:
第一次见到薄膜天线,不都是车顶上的鲨鱼尾天线吗?

网友A:
车顶天线不好吗?

网友B:
有的车没得外置天线

网友C:
基本上没用。

原装车载收音机本身的高放已经很牛了,信号不好的话,可能你在的地区不好。

也可能你的机子安装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顶天线不好吗?

没有车顶天线,也没有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车没得外置天线

车子为了好看阉割掉了

网友D:
个人觉得没必要,原厂就是最优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没用。

原装车载收音机本身的高放已经很牛了,信号不好的话,可能你在的地区不好。

事实证明,这个收音机收台的效果不好,我想自己加一级高放又没那个技术,而同都是用这根天线,被我卖掉的安卓屏车机收台效果是非常好,灵敏度名度非常高,而且大多数台都没有噪声

网友:
如果怕这玩意儿是智商税,那就买(借)一本模拟电路的书,自己做一个放大器不就行了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事实证明,这个收音机收台的效果不好,我想自己加一级高放又没那个技术,而同都是用这根天线,被我卖掉的 ...

安卓机怕是网络收音机吧?

网友:
先检查一下是否天线没接好

网友:
检查下自己的有么有坏先

网友F:
我的就是车窗天线,还是前车窗,在后视镜那个位置,而我又把行车录像安到了那个位置,结果就是影响到我收音机收不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卓机怕是网络收音机吧?

不能可能是联网的,网络收音机是没那种沙沙的噪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就是车窗天线,还是前车窗,在后视镜那个位置,而我又把行车录像安到了那个位置,结果就是影响到我收音 ...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没必要,原厂就是最优解

我们这里是偏远乡镇,估计到大城市会收到很多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后来就没解决,我都在市里面就骑个小电驴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你想买的信号放大器可能只是个带电源线的天线转接头,你问卖家要内部电路图看看是不是只有电阻、电容而没有放大器件。网上有卖拆车放大器的,我买过一个大众车的,因为我的车机是大众的,可以直接连接导通,不用你图中的红线连接电源。事实上我的车机以前只能收1、2个强台信号,接上放大器后多收了几个(我放车机的床头柜在墙角,还有一层外墙,楼层低,北面的房间,再加上现在楼房的阻挡)。
所以我建议买拆车的放大器,然后最好是有车外天线(玻璃天线也行),连接一定要可靠。
有段时间喜欢听收音机,我都想到楼顶按天线了。后来不听了,作罢。开车时也只听自己喜欢的歌曲和音乐,我觉得听收音机会扰乱心神。

网友:
一般来说车子天线会自带放大器的,但是需要从中控进行供电。查查看你的导航是不是没有给天线放大器进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