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变压器线圈阻值变大的原因

楼主(2023-03-06):
一个定压定阻小功放,接定阻音箱声音正常,接定压音箱声音非常小,怀疑输出变压器有问题,换了一个后正常了,换的变压器输出端定阻线圈阻值2欧左右,定压线圈阻值22欧左右,输入端没有测,然后测了换下来的坏的,定阻端也是几欧,但是定压端电阻达到了20多千欧,输入端电阻也20多千欧,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阻值会变这么大?线圈间短路的话应该阻值应该变小才对呀,我怀疑变压器线圈是铝线温度高变成了氧化铝导致电阻增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铝线,线头刮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么大的电阻象是断线了。

网友:
变压器输出引线的焊接,可能用了焊锡膏而没处理好,导致逐渐腐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