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抽空拆修个工控触控平板电脑

楼主(2023-03-06):
产线控制plc的平板电脑坏了,据说经常会黑屏,这次是黑屏了之后就彻底不亮了。

24V供电,才600ma,很省电啊

屏参数

开机指示灯亮,有蜂鸣声,但是屏幕是黑的,触控屏幕,点击有声音,怀疑是屏供电问题,或者是灯管坏了

供电板和主板

屏幕供电有三根线,二粗一细,测了没电压。

主板有usb type b 接口,接了电脑,无法识别,本以为只是屏幕坏了,现在无法判断了,又要忙起来了,只能找个盒子装起来,有空再慢慢修了。

各位大婶,给个维修思路吧

网友A:
刚开始以为那个串口是VGA呢,我说有VGA就好办了

网友B:
手机打灯看看屏幕有显示没,有显示直接换新的,旧的拿回家再去找问题,不要自己修

网友C:
台达的人机界面

网友:
只拆未修就看看。

网友:
用手电照照屏幕看看有没有图

网友:
我来看看热闹

网友D:
工控机还是不要自己修的啦,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强光照屏幕,看看是否有显示,有说明是屏幕背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以为那个串口是VGA呢,我说有VGA就好办了

有vga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达的人机界面

对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打灯看看屏幕有显示没,有显示直接换新的,旧的拿回家再去找问题,不要自己修 ...

这个方法好,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控机还是不要自己修的啦,给自己找麻烦。

已经报废了,送给我玩了

网友:
也来看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