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艾玛泡泡电动车后座怎么拆开?

楼主(2023-03-06):
最近入手了艾玛泡泡25码国标电动车,想自己改装一下后备,放个充电器。

后座没有螺丝,有拆过的指点一下,螺丝刀从哪里下去。。。。

网友A:
不用拆,直接绑个小号的外卖箱上去就行了。

网友:
按2楼的方案往后拔试试,仔细看看下面,没有螺丝孔吗?

网友B:
一般后座底下有个小螺丝固定或者卡扣,拧下小螺丝或撬下卡扣后按照2楼的方向向后推就能拆下来。

网友:
座子底下有个螺丝拧开

网友:
座子底下有个螺丝拧开,往后拔试试就开了,雅迪,绿源,金箭电动车都是这么开的。

楼主:
没有螺丝 ,就是不知道卡扣在哪个位置,怕大力撬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后座底下有个小螺丝固定或者卡扣,拧下小螺丝或撬下卡扣后按照2楼的方向向后推就能拆下来。 ...

没有螺丝,用镜子照过了

楼主:
有拆过的出个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螺丝 ,就是不知道卡扣在哪个位置,怕大力撬坏了。。。

清一色,都说是这么操作,你要是真怕,那只能去修车那里,让他给你搞一下

通常座包挨着靠背一则下,有一颗螺丝,拆了,再往后拔,确实有点,特别是第一次,你懂的.........

另外,百度一下,很多案例可以看看方式方式,总有一款属于你

网友:
下面好象是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直接绑个小号的外卖箱上去就行了。

,我也是虽然自己拆开了,最后还是直接绑个头盔箱了事,简单管用。

网友: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查扣电动车。

网友:
拆了没用 里面是控制器

网友:
没有拆的意义。里面没有空间,最多放点螺丝刀

网友:
控制器好像一般都是在马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