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下智能家居,灯具控制的单火线取电,控制继电器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2023-03-06):
如图,网上百度的原理图,但是具体怎样实现的呢?

灯具控制的单火线取电,控制继电器是怎样实现的?,如果这样的电路,继电器闭合了取电模块,就没有得到电压呢?是怎样的原理?

有熟悉朋友,有没有相关的原理图参考一下?

网友A:
单火线没有用继电器的。都是用可控硅,快速通断,断的时候可以取电储存。

电路图这里有: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22534851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火线没有用继电器的。都是用可控硅,快速通断,断的时候可以取电储存。

电路图这里有:

前辈,再请教一下,Homeassistant  搞智能家居,在手机端 智能用苹果手机来控制的,而且安卓手机 是不能控制的呢?谢谢

网友:
厉害,用了电容存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再请教一下,Homeassistant  搞智能家居,在手机端 智能用苹果手机来控制的,而且安卓手机 是不能 ...

在搞HA,我也刚接触HA 刚打板用tasmota做了个开关试试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火线没有用继电器的。都是用可控硅,快速通断,断的时候可以取电储存。

电路图这里有:

这样子是不是就不能给后面的模块供电了??
后面还要接个8266接入HA的话就没法了,存储的点还不够8266开机用吧,更别说保持wifi连接了

网友B:
看了一下那个电路图,火线与可控硅的另一端共同组成一个桥式整流电路了,把可控硅导通的压降再转成直流电压以维持控制电路工作了

网友:
这个就象二线制交流光电开关一样也是串入负载中的,应该是一样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那个电路图,火线与可控硅的另一端共同组成一个桥式整流电路了,把可控硅导通的压降再转成直流电压以 ...

那么请问,可控硅导通压降是多少?能带动负载的电压吗?

网友:
我2019年已经开发出来了,单火线电源 AC 12 ~ AC 220范围供电

网友:
我买过,是在灯上并个电容,里面是有继电器的,原理就不懂了

网友:
一般没有继电器触点直接控制通断的,就算是继电器的话,也有一个串联取电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