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视联网络摄像机手机软件APP

楼主(2023-03-06):
需要视联球机的手机软件和说明书,网上找不到,知道请联系我,酬金20元。

网友A:
下载“有看头”,一般都能适配得上。它兼容很多网络摄像头

网友B:
搜索 视联摄像头app  就有了啊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就在底座上就有二维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 视联摄像头app  就有了啊

试过了,下载下来不能用,小公司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就在底座上就有二维码呢

二维码是匹配用的,说明书也没有

网友:
插上网线,在路由器中找到分配给摄像头的ip,然后浏览器登陆ip试试
我的好几个摄像头就是通过登陆ip进去以后根据里面的型号查找到ap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有看头”,一般都能适配得上。它兼容很多网络摄像头

刚下载安装了,有线,无线,智能,都添加不起

网友:
网上找不到?

网友:
楼主需要确定:1、摄像头是否能正常工作?2、型号,也许有的APP支持的型号有限?

网友:
刚百度一下,一大堆视联的app

网友:
刚才试搜索 视联摄像头app  就有了,还有你可以看看移到看家这些扫二维码能不能直接添加

网友:
我只是想看下解决了没有

网友:
你看一下,正常购买的机械上面会有二维码,或者包装里面也有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就能出来APP下载

网友(2023-04-10):
小作坊的真的挺难找的.. 以后搞天视通方案的,或者品牌的都可以。

网友(2023-09-03):
引用 网友A:
下载“有看头”,一般都能适配得上。它兼容很多网络摄像头

网友:
二维码是匹配用

网友:
学习学习,浏览器登录IP

网友:
会不会是运营商定制版本,如果是就算有软件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