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大侠 大连松下车机没尾插线 求接线位图 NISSAN CQ-JN05K0AD

楼主(2023-03-06):
朋友的一台大连产的松下车机,没尾插线,机身没接线说明,找到了一个电源线播和接地线,不开机,那位师傅有同型号的,帮忙给发个接线位图,不胜感激。

找到的电源正负极,
内部主板。
主控'芯片。
主板。

动放芯片,有两片,怕引脚断没敢搬开看型号。

碟机。就这型号的,谢谢大家。

网友A:
参考这个。我觉得你距离开机,差一根acc线。acc接12v

网友:
根据型号上宝宝搜尾插一般都能找到,商家有图说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我觉得你距离开机,差一根acc线。acc接12v

还差一个电源

网友:
好像新奇骏的车机,以前本坛有出过,有尾线好像也要短路两根针的。应该能搜索得到的。

网友C:
找到图片一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差一个电源

730w的那个30块钱包邮,非常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730w的那个30块钱包邮,非常合适

电源可以用电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图片一张

谢谢老师,我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差一个电源

好像是,ACC线不好找,盲接怕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13180-1-1.html车机尾插接线说明

谢谢师傅,这么多的图,没找到插口一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我觉得你距离开机,差一根acc线。acc接12v

这插头看着差不多,我明天对比下看看,谢谢。

网友F:
一般车机启动需要电源正,负和ACC。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车机启动需要电源正,负和ACC。

平常车机上有插口说明,这个啥也没有,打开找见了主电源,ACC找不到。

网友:
这种的车机一般淘宝卖尾线的都知道有图可以去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ACC线不好找,盲接怕烧机。

线束淘宝有卖的

网友G:
我以前的面包车改过这机头,网上应该有接线图的,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的面包车改过这机头,网上应该有接线图的,百度一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