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激光鼠标是不是都很挑鼠标垫啊?

楼主(2023-03-06):
手上好几个激光鼠标都发现移动卡顿的情况,反而是红外的最普通的很流畅也是无语啊,这是鼠标垫的问题吗?貌似放在透明有机玻璃上移动流畅的多的样子?

网友A:
那就换个鼠标垫。理论上激光更不挑,谁知道呢。以前罗技M215一代就很挑鼠标垫,二代换了不可见光,反而不挑了。鼠标垫有粗布和细布之分,对光折射有区别的。

网友B:
要看是几代激光引擎,老款的效果非常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鼠标垫。理论上激光更不挑,谁知道呢。以前罗技M215一代就很挑鼠标垫,二代换了不可见光,反而不挑 ...

发现我手头挑的都是有牌子的,罗技的,雷柏的之类的,不挑的都是杂牌的

网友:
换个细布的鼠标垫试试

网友:
新的激光引擎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不挑,玻璃都行。
老的激光鼠标不行,我的一个蝰蛇的就是,鼠标垫可以,油漆的桌面半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激光鼠标看哪种吧,有像M950那种完全不挑的,也有挑垫子的,我之前的G500就用樱桃的纯黑的那款鼠标垫感觉会比较飘,有一段轨迹没识别到的那种感觉,用带图案的那种布垫一切正常,雷蛇刺鳞树蝰,又正好相反,换了纯黑的垫子才正常

网友C:
激光的连玻璃都可以用,应该更好用吧?

网友D:
看来还是用普通的方便些

网友E:
上图吧 看看是不是老鼠标了 激光引擎可能老化了

网友F:
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
如果是无线的,有没有可能,是接收器受到干扰什么的导致了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
如果是无线的,有没有可能,是接收器受到干扰什么的导致了卡顿? ...

那也不会这几个鼠标都受干扰啊,我另一个杂牌的也是2.4G无线的,从来没有干扰一说,稳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吧 看看是不是老鼠标了 激光引擎可能老化了

老化倒是有可能,雷柏的MT750L和罗技的MX大革命,都是老鼠标了。话说我的杂牌也用了那么多年咋一点老化的感觉都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是用普通的方便些

是啊,普通的至少感觉用着踏实,就是寿命差点,牌子货总觉得各种问题不断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的连玻璃都可以用,应该更好用吧?

不知道啊,反正我手里的激光的没一个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几代激光引擎,老款的效果非常不好。

罗技的MX大革命和雷柏的MT750L,至少雷柏的不算太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罗技的MX大革命和雷柏的MT750L,至少雷柏的不算太老吧

MX大革命算是比较老的了吧,MT750L应该没问题啊,正在用,没用垫子,木桌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X大革命算是比较老的了吧,MT750L应该没问题啊,正在用,没用垫子,木桌表面。 ...

我现在放在透明PVC板上貌似没啥问题,放鼠标垫就容易卡,看来还是挑垫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化倒是有可能,雷柏的MT750L和罗技的MX大革命,都是老鼠标了。话说我的杂牌也用了那么多年咋一点老化的 ...

雷柏的不清楚 大革命我有俩 都是十几年了 不过没感觉卡顿什么的 可能是用的少一些 老化的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化倒是有可能,雷柏的MT750L和罗技的MX大革命,都是老鼠标了。话说我的杂牌也用了那么多年咋一点老化的 ...

罗技鼠标我挺多 有大革命 MX1000 MX518 M950 各代大师 感觉很稳啊 没有卡顿之类的 个人经验看 卡顿是接收器距离有点远或是被干扰了 鼠标无论是不是蓝牙的 频率一般都是2.4G 容易被干扰 要是蓝牙的 那就格外容易被干扰 你可以把接收器离近一点 或是换个别的地方的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