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30灯珠为什么走向没落

楼主(2023-03-06):
    5730灯珠有着优秀的设计---热电分离,搭配热电分离基板,可以实现极低的热阻,优异的寿命,于是国内就照搬过来了,但到国内就水土不服了,因为国内是不可能给它配热电分离基板的,相反2835之类虽然不能实现热电分离但可以通过增大敷铜面积来弥补散热,算求中得中,5730那个算求上得下。

网友:
人类学家的用处

网友:
没散热板,笑死了。。。

网友:
国内追求的是便宜大碗占领市场吧

网友:
瞅了眼,洋货怎么不是热电分离设计呀?
另外LED照明基本都是串联应用,5730这连接到负极的热电分离焊盘你打算怎么做热电分离?一个灯珠一块基板?

网友:
就国内这些垃圾光源还是算了吧

网友:
看了主楼,又看了6楼,也不知道谁说的有道理

网友A:
不知道,但我还是喜欢5730,甚至更古老的食人鱼,原因就四个字:大了好修。

网友(2023-04-06):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但我还是喜欢5730,甚至更古老的食人鱼,原因就四个字:大了好修。 ...

确实是“大了好修!”

网友:
要是有2512贴片电阻那么大的贴片LED就好了,散热面积大,还可以单颗大功率

网友(2023-08-16):
都是为了省成本,面积小了,话说封装厂的成本是不是低了?用料胶水本来可以封装十万粒,缩小尺寸以后可以封15万粒,顺带的装盘,运输成本都降低,其实5730到2835最大的推手就是下游封装、成品厂,上游芯片厂没那个意愿!同时成品厂还有自己的私心,趋向于高压灯珠、大W数灯珠,这意味着焊点减少,一个灯的铝基板上有上百个焊点,和20个以内的焊点,谁加工合算不用说了吧.......

网友:
都喜欢降低成本,所以做不出好产品。

网友:
更新换代了,青胜于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但我还是喜欢5730,甚至更古老的食人鱼,原因就四个字:大了好修。 ...

我喜欢5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