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废物利用,PPR水管做隔板

楼主(2023-03-06):
最近阳台做个架子,缺个隔板,手上有不少4分的PPR水管,买了10位的排卡,组合成了隔板,效果还不错

管子一米长的,用了15根,其中3根是PVC的,因为PPR感觉有点软,一共40CM宽左右,中间加了8根排卡,尺寸挺合适的,排卡随便排的,所以看着有点乱,没有更多位的排卡是个遗憾

10位排卡,太软了,很容易断,我就8根断了2根,可能是买PVC那种好点,不过那种间隔会宽一点

网友A:
我的阳台护栏底部直接放的剩下的木地板,就地取材了,管它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阳台护栏底部直接放的剩下的木地板,就地取材了,管它哟

我家的木地板当初装修的时候我特地写了个程序算用量,所以没啥余量了

网友B:
也算可以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算可以利用。

完全可以利用,买隔板也差不多这厚度,有些板子的质量可能还不如这管子,要是换成PVC的更不用说,而且会更美观

网友C:
排列的管子整齐划一,也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列的管子整齐划一,也挺好看的

买排卡就是为了这个,也防止移动,原来是想用绳子捆,那太麻烦了

网友D:
把带线的那面统一方向或间隔几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带线的那面统一方向或间隔几根

卡住就很紧了,不能调整了,硬要调整的话容易弄断排卡,所以就不调了,反正是放东西,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
挺有新意的,比较整洁方便。

网友:
很有创意的思路

网友:
是个好办法,利用的不错哦

网友E:
这个隔板比架子贵吧

网友:
排卡利用的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隔板比架子贵吧

架子?啥架子?底下支架?那个也贵啊,买的加厚的,一副30多了

网友F:
通上热水就成暖气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上热水就成暖气管了。

浙江的,还没见过水暖的,冬天靠抖

网友:
挺有创意的

网友:
用PPR管子有点奢侈了,也有点厚了

网友:
真的很喜欢这个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