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条坏了的MicroUSB数据线 7根直径0.1mm铜铝丝 30AWG 实际上充电电流只有0.5A

楼主(2023-03-06):
拆一条坏了的MicroUSB数据线 7根直径0.1mm铜丝,一烧全断了,还是铝线的   30AWG

实际上充电电流只有0.5A

忘记什么时候搭送的?

皮也破了,真是浪费材料啊。

楼主:
铜丝,或者铝的?火机一烧,全断了,真是铝线啊

这么细的线,我还头次见,

楼主:
铜包铝线,焊接到microusb头上。

网友A:
这商家,这才能用多少铜,用铝线,又细,易断,用铜那怕卖贵点,启码能用住,也不劳民伤财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商家,这才能用多少铜,用铝线,又细,易断,用铜那怕卖贵点,启码能用住,也不劳民伤财了不是? ...

所以啊,想来,我们的行业,产业,,,质量真实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啊,想来,我们的行业,产业,,,质量真实的有问题

问题大了去了。净做些劳民伤财的无用工。

网友:
关键还是利!这东西价格低,坏了也没有在意。所以就更加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包铝线,焊接到microusb头上。

铜包铝线,用不住。用在数据线上,有些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啊,想来,我们的行业,产业,,,质量真实的有问题

关键是愿意花多少钱买,成本高了,价格上去没人买

楼主:
本质上是对整个社会的浪费。。

网友B:
你拆的这种铜包铝还算是粗的。我剪过还有比这种更细的MicroUSB充电线,整体线长二三十公分,小设备用来供电或充电的,内部只用两根线咱就不说了,每根细线里面只有像头发丝那么细的五六根,你说这不更坑呢。

网友:
还是选好点的线材

网友:
之前有条USB线外面吸磁,里面很可能是铁线。内阻较大,电流也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的这种铜包铝还算是粗的。我剪过还有比这种更细的MicroUSB充电线,整体线长二三十公分,小设备用来供电 ...

哈哈,应该有的。

我这个线总面积是30AWG,,,几乎是多股线里最细的了

当然还有32AWG,,,33A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