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LED灯只接一个灯条是否可以

楼主(2023-03-06):
原来的的LED灯是一个电源带3个灯条串联,想问一下,只接一个灯条是否可以?主要对这样灯珠的参数和连接方式不是太了,不过看电源输出65-90V,觉得可能不行,不确定,还是问一下。

网友:
试试看,得看芯片支持输出情况

楼主:
芯片是打磨过得,没有型号。没敢试接,担心烧掉。

网友:
如果是串联的话,只有一条灯,承受电压和电流都大,估计很快会烧。如果真想用一条灯,那只能买另外一个小电源了,但要确定灯珠的电压来计数要买的电源。

网友:
只能试试看了,遇到过输出电压低于一定值就不工作的LED电源。

楼主:
刚看了下,每个灯条应该是2并,8串,16颗,共8W,压降24V,电流300mA,电源是直流65-90V,280ma,如果是恒流的话,一条工作电压就偏低,可能会出现楼上说的,不工作。或者超流超压,烧毁灯条。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标签提示支持从8W到24W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标签提示支持从8W到24W工作。

有道理,晚上试一下,烧就烧了吧。

网友:
量量灯板的插座是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
看芯片, 如果是恒流控制就没问题,这种估计不行

网友:
试试看吧,太不了烧了。

网友:
完全可以,我家的灯也是这样的,很久之前就坏了一条,前几天才换了一颗LED

网友:
看这个电压范围,估计是恒流供电的吧,恒流供电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看驱动是支持8-24W,应该可以支持单条,可以试试。

楼主:
已经试验过了,可以的,不过后来没用这个驱动,换了一个体积更小的。已安装完毕,谢谢。

网友:
按瓦数看喽,适配才行

网友:
电压容易推算个大概,电流可能比较麻烦,用功率来估算一下。

网友:
可以,我试过。

网友B:
点单灯条可能要换驱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单灯条可能要换驱动才行。

已经试了,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