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Esxi_V7.0,安装失败。

楼主(2023-03-06):
不知道是版本选的不对还是硬件不支持,换其它版本都是这个状态。
CPU:J3160,
内存:4G,
硬盘:64G、128G

到这一步就不动了

楼主:
用笔记本可以进入安装界面。

网友:
要看硬件对esxi的支持

网友A:
esxi要求最低4g内存,实际核显还要占一块,首先你内存就不达标

楼主(2023-04-30):
引用 网友A:
esxi要求最低4g内存

好的,后续换一个大内存试试

网友:
esxi对硬件要求还是很多的,网卡记得要双网口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