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百米2桥接遇到一个非常怪异的事情,接收后再转为wifi则严重掉速

楼主(2023-03-06):
桥接器是百米2或WR802N(两者都实验了)。
问题表现:

测速1:从百米2的lan直接连接网线到电脑,测速有50mbps。
测速2:从百米2的lan牵一条网线到无线AP(百米2或一台普通路由都实验了)设的AP模式,发射WIFI信号,测速最高只有10mbps,高一点都没有。
测速3:从百米2的lan牵一条网线到无线路由器,从这个路由器的LAN口牵网线到电脑测速,也有50mbps。
测速4:从百米2的lan牵一条网线到无线路由器,再发射WIFI,电脑连接WIFI测速,也只有最高10mbps。

结论:除了从第一台桥接站直接发射WIFI测速是正常的外,凡是LAN口通过AP或路由器发射WIFI,测速都最高只有10mbps。

------------------------------------------------------------------------------------------------------------------------------------------------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骂人,你白吃啊,用的坏网线,只有10m连接!这我会不懂?我连换了4根网线,在路由器的交换机上看到都实实际际是100m连接。排除网线问题。
然后又忍不住要骂人,你第一台桥接站点的LAN口是坏的!这我会不懂?我连换了2台分别刷不同固件的百米2、一台WR802N,结果都一样。排除LAN口、路由器问题。
然后又忍不住骂人,你电脑无线网卡是残废!这我会不懂?我用手机测速也一样结果,排除无线网卡问题。
同样一个LAN口出来的数据,有线测速正常,无线测速封顶10m。这非常莫名其妙。
设主路由、桥接站点的 分片阈值、RTS/CTS 阈值都无法改善。

网友:
网线直接插电脑没问题就可以确定是路由的原因了,换个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2.4G干扰太严重了?毕竟百米2的功率大吧?

网友:
我隐约记得百兆速度的无缘极限是距离是100米,要上超五或6会有满速。如果没有,上poe能有改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百米2下面接个双频路由,然后你用5G信号再测速试试。

网友:
是不是无线协议默认802.11b,改成n试试

网友:
2.4G会相互干扰导致降速

网友:
试试每个路由都用不同的通道看看行不行
我之前也是两个路由无线中继用同一个通道网速慢,掉包好高

网友:
换根千M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