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个杂牌固态硬盘,差距一目了然,开卡认不到ID

楼主(2023-03-06):
国产杂牌固态ShineDisk  M667 120G ,固态名字山寨闪迪(谐音),使用中速度属中下。今天无法忍受龟速,决定拆开量产。内部做工如图,主控是2259XT,2个闪存颗粒,但上面没有任何标识,丝印倒还清楚,比有的小厂好点,但边角板间连接的毛刺没有清理,背面很干净,能省的都省了。关键是速度无法忍受,写就十几兆,就是一个大号优盘的速度。用2259XT量产软件,短接能找到1024M,但没有一个可以识别芯片,不知是不是软件没有找对,软件自认ID是2C, C3, 08, 32, E6, 00,请大佬指点下。

网友:
正品黑片无疑。

网友A:
要找B27B的工具

这东西又不是你开个卡就能起飞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B27B的工具

这东西又不是你开个卡就能起飞的货

B27B试过了,短接连1024M都不认。量产后飞不起来,但总比现在速度快点吧。

网友B:
开的试试看,识别1024正常,成功后格式化就可以看到容量

楼主:
黑的无可挑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的试试看,识别1024正常,成功后格式化就可以看到容量

能识别1024,但是自动识别不了芯片,开不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B27B的工具

这东西又不是你开个卡就能起飞的货

大佬怎么判定是B27B的工具?指点下呗

网友:
体质就这样再折腾也没用吧。话说这东西和普通机械硬盘比咋样啊?我现在这台还在用机械硬盘,也想弄个固态算了

网友:
镁光的B27?开卡应该没问题哈。有公开固件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佬回复,我查了查,前边论坛里有个2246en的帖子,说的是2C, C3, 08, 32, E6, 00是镁光的B27B,他修改为2C, C3, 08, 32, E6, 04开卡。但是我在Flash.set中根本找不到2C, C3, 08字样,在其他系列软件中也没找到,有高手提供下具体参数呗。

网友:
我看到一个SPI flash

网友C:
知足吧,这个好歹还是个慧荣主控+正常bga封装闪存的组合,慧荣主控资料丰富量产、程序遍地都是,正常BGA封装闪存还能拆了做U盘,哪怕闪存和主控坏掉也能很方便的修复或再利用,不至于完全报废。而现在那些山寨固态很多是用的所谓国产主控(找不到资料,量产程序更是难寻)+黑的不能再黑的垃圾QLC或手机拆机UFS或emmc闪存或TF卡加黑胶甚至直接两坨黑胶(山寨U盘的那些伎俩完全移植到固态)的死妈组合,能找到个正常bga封装的TLC闪存都是奢求。这些货除了便宜外一无是处,坏了也很难修复或再利用,只能仍垃圾桶。就是因为固态价格雪崩,为了赚钱就降低成本各种损招都用上了。

网友:
你进行SE安全擦除后速度就回来了。

网友D:
不是有参数的吗?难道开不出来吗?

网友:
多多尝试几次

网友:
SM主控加TLC颗粒这还不知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足吧,这个好歹还是个慧荣主控+正常bga封装闪存的组合,慧荣主控资料丰富量产、程序遍地都是,正常BGA封 ...

涨见识了,没想到还有没底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参数的吗?难道开不出来吗?

大佬好,请教下:以前开2246、2258都非常容易,2259是第一次开卡,用B26B版本(中文)短接不认1024,用N18或其他版本可以正常认1024,auto识别不了ID,将上述ID参数添加进去,还是不行,个人分析应该是版本错了。大佬有没有合适的B27B版本,或者指点下怎么搞,谢谢。

网友:
SM2259XT_B27B_PKGS0719A_FWS0719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