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基本全拆雷柏MT750L无线鼠标,并基本完美修复断掉的按键外壳

楼主(2023-03-06):
前几天想修下手里的老雷柏7300,结果闲鱼上又看到30块钱包邮4个按键断裂的MT750L,没忍住,加两个接收器45元拿下,双休日搞了一下,基本完美修复了按键外壳,发上来给坛友参考下。

4个排排坐。各断一边的按键。买的时候想的挺美,各断一边不是正好可以拼成2个嘛,忘了这货左右键是一体的。

这种断一边按键外壳的MT750闲鱼上一堆,看了下好像说是售后报废干的

背面标签,话说这到底算750S呢还是750L呢我也搞不懂,4个都这样

螺丝在胶垫下

以为只有4个螺丝,发现中间还有两枚,一共6颗螺丝

分离图

上下面

滚轮和按键

滚轮和按键都是凯华的,按键不静音

两个按键小板。话说这鼠标的所有板子都是卡在螺丝孔上的,比较难拆,而且容易弄断螺丝孔

小板背面,没啥好看的

主板图,电池不大,实际寿命还没测

底壳

主板

主板背面,懒得改typec了,没啥必要吧

传感器,不懂,就看看,反正我也不玩啥需要高精度的游戏

主控太小看不清楚了,请出微距神器,可视掏耳勺,这个之前有发过贴就不多说了

懂英文的都懂哈

顶盖小板,指示灯和按键

模具做工还是不错的,指示灯都不是用导光柱,是直接成型的孔位

心碎的按键外壳,直接被掰断了一边

装饰盖是铁片卡扣上去的,拆的时候要小心别多折,估计会断

第一次不知道怎么拆按键外壳,从下面拆的,结果死活出不来,把内侧外壳割掉了一点才弄出来,图上中间部分两个对比下能看出来,我就不标记了。其实这壳应该从上面拆出来

两个断掉的左右按键外壳

反面

断口其实还挺整齐的

这中间没拍照。我是把其中一个断的右键给掰下来了,本来考虑用刀割,结果发现用掰的更好,掰出来的断口更整齐,稍微修整下就可以用了,然后用401胶水固定了下。
这是修复以后的样子,外观上基本看不出来的

接缝处几乎平整,我只是用刀稍微处理了下,都没用锉刀之类的修整

前面看几乎和原装的一样,胶水粘接的时候在按键和壳之间垫几张餐巾纸可以让按键和外壳之间保持一点距离,和原装的间距一样

右下就是用401胶水固定的地方,几乎看不出来,话说这401胶水很好用啊,流动性又不强,固化时间又不会很短,我就放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很好了

组装好的效果,和原装的基本看不出来

组装好的侧面

组装好的正面

目前已经使用2天,效果非常好,按键手感和原装的完全一样甚至比原装的还好,原装的按键还会轻微抖动,这个修复的右键都不会抖动的。

题外话,这鼠标包括750pro和750w都有很多断键的在卖,也有人买去这么修的,所以如果要买二手的这种鼠标的话还是谨慎点好

网友A:
45元得一个修好的和3个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元得一个修好的和3个坏的?

2个可以修复,2个只能当配件,还有2个接收器嘛,还是合算的。我主要不喜欢蓝牙,否则的话不要接收器直接用蓝牙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挺便宜 我也去买几个 修好了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便宜 我也去买几个 修好了送人

送人这个过了点吧,这鼠标新的也挺便宜的,我只是手上鼠标太多了想玩玩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人这个过了点吧,这鼠标新的也挺便宜的,我只是手上鼠标太多了想玩玩而已 ...

主要是 很多人看中我的大师 送不舍得 不给还不好意思 谁要就送谁一个外形差不多的雷柏 我已经送了俩雷柏了 好像是五六十买的 这个够便宜送起来更顺手

网友C:
能用多长时间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多长时间再充电?!

还不知道,2.4G还算省电的,可以看下官方的说明啊,牌子货的官方说明还是挺准确的

网友D:
主要是粘接处几乎不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粘接处几乎不吃力

要吃力也不会是这个结构了,很脆,一掰就断,反正好修就行,这鼠标这价还是值的

网友E:
这个鼠标非常新不像是有人用过,为什么有这么多按键损坏的

网友F:
挺便宜 我也去买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鼠标非常新不像是有人用过,为什么有这么多按键损坏的

据说是返修直接报废的,但是实际到手的4个测了下都没啥问题

网友G:
机械编码器差评,怎么也得弄个光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便宜 我也去买几个

全好的也不贵,新的也不算贵,有时间可以折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械编码器差评,怎么也得弄个光栈的啊…

没用过好的对比不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用过好的对比不出

我也没用过,一直想败一个,太抠所以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没用过,一直想败一个,太抠所以忍着…

我也就玩玩二手坏的了,让我花几百块买个鼠标我连考虑都不会考虑,又不是我的生产工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就玩玩二手坏的了,让我花几百块买个鼠标我连考虑都不会考虑,又不是我的生产工具 ...

东芝那个才几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东芝那个才几十…

啥型号?我去找找,要么再剁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