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从ZT219再谈1NF收到的影响

楼主(2023-03-06):
1.首先说明,本人知识实在是有限,不对之处请直接指出

2.这个电容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差错,稳定尾数比27NF快了许多

3.但是我在校准1M档位还有10M档位的时候,非常的不准,是校准好了1M档位,然后再次测量变成0.998M或者1.023M等等

4.我是用测试座测试的,基本上不存在表笔线干扰的情况,这个因素可以排除

5.更换10NF的也依然不行,电容是X7P的

6.最后我还是更换成25NF的电容,结果校准一次就OJBK了

7.当然我更换成22NF的NPO电容速度飞快,校准也不受到影响

8.等过几天我买的10NF的NPO电容到货了,我再次测试一下,高档位校准收不收到影响,

9.22NF的NPO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更换首选,强烈推荐使用

网友A:
你用的线绕电阻吧?

网友:
不管,反正等你成品,倒时候跟你学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线绕电阻吧?

两个500K的串联焊接上去的,1M的太贵了,而且少,500K的绕圈是真便宜在海鲜市场0.1和0.05 0.01都是一个价格

网友:
对的,NP0电容效果显著。应该是dayibalang说和电容介电介质特性关系的,我换了27nF NP0稳定也比原来的明显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