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对比过401胶水和光固化胶水的强度的吗?另外说还有类似401这种的胶水吗

楼主(2023-03-06):
今天用401修复一个鼠标的按键,感觉效果不错啊,下一个想试试看光固化胶水,不知道两个对比强度咋样?有都使用过的坛友吗?

网友A:
401是氰基丙烯酸酯类的胶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是氰基丙烯酸酯类的胶水吗?

完全不懂,是类似502但是不会干那么快也不会发白的

网友B:
不懂,我一般用哥俩好,成分是丙烯酸酯,强度基本够用,多少年老化就不知道了,十年我就知足了
环氧树脂更好,但是配比麻烦,而且24小时才完全干透,流动性又好,不好控制

暂时没有其他更好的胶推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我一般用哥俩好,成分是丙烯酸酯,强度基本够用,多少年老化就不知道了,十年我就知足了
环氧树脂更 ...

哥俩好用在这种狭窄的地方怕会不小心沾到不该沾的地方。环氧树脂的话我觉得还不如光固化吧,至少光固化干的快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俩好用在这种狭窄的地方怕会不小心沾到不该沾的地方。环氧树脂的话我觉得还不如光固化吧,至少光固化干 ...

光固化,了解的不多,但是强度估计不如环氧树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固化,了解的不多,但是强度估计不如环氧树脂的

两种都没怎么玩过,还是要找机会对比下才行,现在各种胶水太多了,看着眼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不懂,是类似502但是不会干那么快也不会发白的

401相比502有点弹性,感觉比502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我一般用哥俩好,成分是丙烯酸酯,强度基本够用,多少年老化就不知道了,十年我就知足了
环氧树脂更 ...

哥俩好也太出名了,一提ab胶都知道哥俩好

网友:
感觉光固化的强度更高,但是只适合能找到紫外线的表面吧

网友C:
401其实就是加了慢干剂的502,和502唯一区别就是稍粘稠,干后发白轻一些,强度上还不如502,干的速度也比502慢,这就决定了干后发白轻一些,反应速度变慢了发白当然会轻。光固化一般是无影胶之类的uv光敏胶,基本成分就是环氧树脂加uv光敏固化剂,强度比502要强,只适合亚克力或至少一面是透明的塑料或玻璃和金属对粘,例如茶几腿~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1其实就是加了慢干剂的502,和502唯一区别就是稍粘稠,干后发白轻一些,强度上还不如502,干的速度也比50 ...

502最大的问题是会发脆,不知道这个401久了以后会怎么样。UV胶就是流动性太强了点。不知道有没有流动性差一点的类似的胶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2最大的问题是会发脆,不知道这个401久了以后会怎么样。UV胶就是流动性太强了点。不知道有没有流动性差 ...

401一样脆,环氧胶 (双组份环氧慢干胶 1:3 那种,环氧ab快干胶1:1那种 还有uv光固化环氧瞬干胶)  无论那种强度都不如哥俩好,哥俩好有弱腐蚀性物体表面有活化作用,因此粘接强度比透明环氧胶要强,但是某些场合无法使用,例如铜的粘接(会腐蚀铜表面)。环氧ab快干胶,例如金三秒,混合后迅速反应1分钟内变粘稠,流动性就变差了,半个小时后半固半液,3个小时定位强度,24小时以后最高强度。无影胶只适合少量使用,厚度越大强度越低,也越不容易固化,固化后表面泛油,味道刺鼻,用途很窄~

网友D:
我平时一般都用东风双组份胶,属环氧树脂胶,牢固耐热,一小时固化,24小时达最高强度,缺点是固化后呈淡黄色,粘东西容易有色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平时一般都用东风双组份胶,属环氧树脂胶,牢固耐热,一小时固化,24小时达最高强度,缺点是固化后呈淡黄 ...

我看淘宝广告里有种透明防水胶,那个不知道怎么样,看着是真漂亮,坚固,透明,流动性貌似也还好,可以用刷子刷

网友E:
前几天刚刚查了一下70几系列的硅胶,基本一头浆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401一样脆,环氧胶 (双组份环氧慢干胶 1:3 那种,环氧ab快干胶1:1那种 还有uv光固化环氧瞬干胶)  无论 ...

大姐你怎么用成分和品牌去比较呢,环氧是胶的成分,哥俩好是胶的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姐你怎么用成分和品牌去比较呢,环氧是胶的成分,哥俩好是胶的品牌。 ...

哥俩好是ab胶的一种你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刚刚查了一下70几系列的硅胶,基本一头浆糊。

70x胶水在环境温度,颜色,固话强度,耐压等细节上有区别,最常见的是703-704,这个胶实在是太慢了,要想达到样品那样指甲掐不动的地步的好几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淘宝广告里有种透明防水胶,那个不知道怎么样,看着是真漂亮,坚固,透明,流动性貌似也还好,可以用 ...

805环氧胶就是透明的,干了以后硬度透明度类似有机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