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鼠标按键不灵更换微动以及换肤

楼主(2023-03-06):
使用多年的鼠标中键不灵敏了,立即开拆更换微动。

顺便把贴皮也换了。

这皮是第三次更换了,原装的是类肤材质,当时脏了,不知情使用了酒精导致损坏。
裁剪贴上双面胶就好。

左右键的微动几年前也换过,现在换了中间。

脚贴也没换,贴上双面胶继续使用

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缺陷还是什么,有裂开了不过暂时还没问题。

贴的还行。OK完工。

贴皮是网上买的碎料,估计是人造的吧。
2mm左右厚的比较软,前面2次用的就是这个。
这次用的是薄的1mm,质感比较硬,估计会比较耐用一点吧。

网友:
我是硬把涂层用笔套慢慢刮掉

网友:
类肤质就是坑

网友A:
非常眼熟,赛睿的RIval,
这款鼠标我有几十个剪线加原线的,
原装赛睿微动手感非常独特,糯脆,很喜欢,
个头也超大,趴卧神器,可惜我习惯抓握,
Rival表面是类肤的,时间长了会发粘,侧面防滑,就是楼主掉了的,材质很软,类似橡皮泥,一抠就掉,通病。

我的Rival清理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3551-1-1.html

网友B:
蓝色微动是啥品牌的。

网友:
我就是用硬塑料刮掉类肤质

网友:
裂痕估计是摔得,老化不会这种形状

网友:
这鼠标值得修理,贴得很好看。

网友:
皮肤换得不错,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鼠标也要延迟到65岁才能退休

网友:
类肤涂层就是个大坑,近些年厂家都不怎么用了。用久了会发粘,手感非常不好

网友:
楼主这个鼠标真耐用

网友:
鼠标找好用的不容易,能修能换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微动是啥品牌的。

微动是华诺的

楼主:
或许是人造革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眼熟,赛睿的RIval,
这款鼠标我有几十个剪线加原线的,
原装赛睿微动手感非常独特,糯脆,很喜欢,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对称的设微动计,左右键的声音和感觉不同

网友:
自然老化的话,不会出现裂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对称的设微动计,左右键的声音和感觉不同

多数左右键手感不一致,原因是微动个体差异
赛睿的微动很少有零售的,碰上还真没啥好办法,
换其他微动的话,鼠标灵魂就变了.....

网友:
赛睿的鼠标比较贵,跟罗技和雷蛇相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