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屌丝三人组(ZT100 ZT109 FULUK101)相亲记

楼主(2023-03-06):
1.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又是一个交配的季节(曾经“紧”爷爱说的话

2.三个傻子 ZT100  FS9721主控
                 ZT109 DT0660主控
                 FLUKE 101 98024主控
带着满怀的好心情去相亲了

3.ZT100这个老光棍,20多年前就到了婚嫁的年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好的配偶,这一次他改变了形象,穿了一身二五仔的紧身裤剪头小皮鞋上场了,这一次相比同村出来的FS9721还多带了一个背光灯,算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吧,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出生的时代,内心依然的80年代的思想
     4000计数-实在是不够看
     速度超慢-还有比这更慢的自动挡吗,脑子反应迟钝
     电容残废-充电法最大只能100UF,超过量程就OL
     精度超差-电位器的表,电位器就是精度最大的疼,每年都需要校准
     假装有钱-电阻档等等都是靠高精度元器件才能保证测量结果正确,完全没法和单片机表比

4.ZT109这个老小鲜肉,出道也有10年了,30出头的年龄也是光棍一条,但是红色的小西服品质实在是差,虽然是个大专毕业的学历,比那两位好一些,但是依旧改变不了进场打螺丝的命(0660是山寨之王,没有之一)
      稍微上进-这几年0660算是读了点书,能进化到分量程校准了,算是专升本了,9999计数
       原料一般-分压电阻等等实在是一般,外表光鲜内衣破洞,分压电阻0402的精度差,温漂大
       测量不错-没事给这个ZT109打几个大嘴巴子(校准),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打螺丝虽然拧的慢,但是基本上没有废品
       校准简单-用AD584就能校准了,而且校准教程官方也有,
       防护太差-众仪这个玩具厂,是真的玩具厂,外壳那可是和纸差不多,内部防护也一般,没事可别捅220,说不定表笔没事表炸了

5.FLUKE 101这个混血儿,(有钱叫混血儿,没钱叫杂种)曾经爹是外国人,外国人比较有钱有文化所以名字是英文的,结果现在中国的妈比老外的爹有钱,所以自己偷偷的把名字改成中文的了,不为啥,就是因为妈有钱
       行头不错-衣服外壳一看就是好东西,外壳可是比另外两位强太多了,不愧是土财主家的孩子,高档西服还是看得出来的
        内衣超好-江湖一直流传着这个101喜欢穿LV 爱马仕的内衣,确实也是如此PCB等等用料确实好
        学习偏科-同一个学校出来的大表哥等等都是4000计数的电压,这个小表弟101居然是6000计数,算是下一代突出一点吧
        身体阳痿-该有的功能都是有了,但是没有测量电流功能,实实在在的阳痿啊,啥都能干,但是电流直插的时候没有“洞”

改怎么选,我估计大家心理也有数了吧,

楼主:
前提说一句,这三个货千万别没事捅220,不要说380了,220都不要没事捅,永远记着安全第一,哪怕是黄皮101也不要没事捅220,管他说的天花乱坠的安全保障等等,别信他个鬼

网友:
220啥表都抗不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提说一句,这三个货千万别没事捅220,不要说380了,220都不要没事捅,永远记着安全第一,哪怕是黄皮101也 ...

101为什么不能经常捅220V,能否指点一二,解惑一下

网友A:
我信你个鬼,糟老头子坏得很
前几天还纠结zt109还是f101呢,结果还是zt109,省下我一张毛爷爷
各方面都能打,脆皮就脆皮吧
f101反应速度慢,没背光,不适合给我做炮灰

网友:
一个都不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提说一句,这三个货千万别没事捅220,不要说380了,220都不要没事捅,永远记着安全第一,哪怕是黄皮101也 ...

110各档捅220v没问题,我测试过

网友C:
我否定理由只有一个: 手动量程呢?  没这个功能的表基本就是废表!

网友:
fluke 101这块表,测一根电缆两端电压,条件放宽点,离10/0.4kV变压器100m左右,6平方毫米电缆,大概400V电压

如果你能让表炸了,联系我,保证帮你得到10倍以上的赔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信你个鬼,糟老头子坏得很
前几天还纠结zt109还是f101呢,结果还是zt109,省下我一张毛爷爷
各方 ...

我会选zt111,贵大概8元,72元左右,我看zt109大约要63元最低。众仪那个温度热电偶加上ncv,感觉还是值那个钱

网友:
我觉得虽然这个区里面大家比较在乎仪表安全,特别是有比较,知道好表保护是怎么样的。但我相信多数垃圾表,乃至众仪这类几十元的表,买回去都会有机会量220。不考虑非正常浪涌和受潮,测量220V还是安全的。无论表笔还是表壳都比平时一些电源插座pvc绝缘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各档捅220v没问题,我测试过

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在我内心万用表也不值几个钱,这些便携表还是玩玩36v以下吧,经常桶220的还是买稍微正规一点的,体积大一点的等等,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工地搬砖每天都400-500,几百块钱买个安心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在我内心万用表也不值几个钱,这些便携表还是玩玩36v以下吧,经常桶220的还是买稍微 ...

101可是 CAT III 600V啊,他功能方面鸡肋控制的猛,我赞同,福记安全方面无需质疑吧,他要是连安全都不达标了,品牌早死几千回了,手持表里面的王者地位,是干出来的,不是印刷出来的

拿UT15BPRO说,做过国外认证的,CAT IV 600V,正规路数产品,正规方法使用,个人认为不要怀颖

怕的是那些没认证的产品虚标数字,比如我手上一块表,他就标一个 “600V MAX”,他就不说是CAT里面哪一级的600V,这玩意就不能随便捅,乱捅要命

网友:
101不能算屌丝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在我内心万用表也不值几个钱,这些便携表还是玩玩36v以下吧,经常桶220的还是买稍微 ...

安规设计与是否便携没有必然关系。与价格也没有关系。
我在101上没有看出违反规范的地方。有没有问题不是靠直觉的。要具体的考察电路。如果你发现哪点有问题,请具体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1可是 CAT III 600V啊,他功能方面鸡肋控制的猛,我赞同,福记安全方面无需质疑吧,他要是连安全都不达 ...

UT15B等等是优利德软件砍了功能的产品,硬件没有缩水,260包邮全新当然是超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T15B等等是优利德软件砍了功能的产品,硬件没有缩水,260包邮全新当然是超值了, ...

220入手

ut15b pro 功能还算可以,除了没低阻抗功能,常用功能都全,17多了温度、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否定理由只有一个: 手动量程呢?  没这个功能的表基本就是废表!

zt109和zt111都是有手动量程的,缺的是rel。

因为我一直想买个zt109或者zt111,种草了没买,长时间用过同系列的zt102,也算有点了解。
这么看吧,起码有几点众仪的109和111小表规格上是有优势的,有它小的没它精度和分辨率高,0.01R,0.001mV有几个小表有?起码我认知价格范围内300元以下,没有(本来小表就不多)。还有ncv或者方波温度等附加功能。价格也便宜。

保护确实不能同fluke比,但不能这样比,同价位的3位表,可能连保险都是玻璃保险。作为电子爱好者,如果只有一个小表,偶尔维修一下插座风扇之类电器,我觉得zt109或zt111很好,前提是受得了那个可视角度低得离谱的屏幕

要是被认为是众仪水军也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