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欧普6w和雷士6w吸顶灯,哪个做工更好呢?

楼主(2023-03-06):
用红包分别买了两个欧普和雷士照明的led吸顶灯拆解

1.欧普拆开有五颗灯珠,铝板1mm厚度,恒流电源芯片是SM2082G。黑色电容400v,4.7uf。MB10F整流桥。
2.雷士照明拆开有七颗灯珠,铝板厚度1mm,恒流电源芯片采用MLS35。白色400v 4.7uf电容。同样是MB10F整流桥方案。
对比图片如下:
细节具体如图,我就是买来楼道用,价格差不多的,请懂行的看下那个好一点,以后装修用什么牌子灯具的有什么好的推荐啊?

楼主:
还有买的佛山照明的吸顶灯在路上,等到手了再拆开发帖对比下

网友:
都差不多吧

网友:
都是塑料壳子了,谈何散热

网友:
看做工第二个好点

网友A:
当然是雷士,看上去欧普功率不够

网友:
半斤的八两,都是线性恒流,差不多的货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雷士,看上去欧普功率不够

欧普布局合理,最长寿

网友B:
都可以扔。。。

推荐咸鱼上一家卖灯板的,OPPLE的 16(白)+8(黄) 共24W的一个长方形灯板。

超级亮,才10块钱一块。

闲鱼哪有连接啊。。。

【闲鱼】https://m.tb.cn/h.UqcTcXx?tk=Gu6kdRNPr0D CZ0001 「快来捡漏【欧普 24W双色温LED模组灯板灯芯 可变光LED模组】」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我前后都买了。。。。5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扔。。。

推荐咸鱼上一家卖灯板的,OPPLE的 16(白)+8(黄) 共24W的一个长方形灯板。

求链接,看看咋样

网友:
都有保险电阻,不只是保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扔。。。

推荐咸鱼上一家卖灯板的,OPPLE的 16(白)+8(黄) 共24W的一个长方形灯板。

求链接,谢谢

楼主:
咸鱼上只卖灯板的那家,10块不包邮,如果原来有灯壳的,换进去就挺合算了

网友:
感觉差不多

网友:
用过欧普小功率感觉不咋地关灯魏亮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看感情了,这两个没啥大的区别,

网友:
看起来差别不大,雷士干净点

网友:
感觉两个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链接,看看咋样

闲鱼哪有连接啊。。。

【闲鱼】https://m.tb.cn/h.UqcTcXx?tk=Gu6kdRNPr0D CZ0001 「快来捡漏【欧普 24W双色温LED模组灯板灯芯 可变光LED模组】」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