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PS不间断电源铅酸电池改锂电的问题

楼主(2023-03-06):
7AH的铅酸换成4串2并32700磷酸铁锂带保护板。现在UPS通电不用打开开关主板2根粗红黑线接电池的线就有13.93V900多毫安电流给锂电充电。但是磷酸铁锂电池被UPS板子的13.93V一直在充电达不到保护板的保护电压会不会导致电池长期处于充电状态而降低电池寿命。4串磷酸铁锂正常充满电到14.6V后断开充电器就会慢慢降压到13.8V左右保持。需不需要单独接个大电流升压板到15V。然后让保护板到保护电压断电。这样就不怕UPS主板一直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铁锂电池充电电压达到13.9伏后就应该停止充电了啊,四串铁锂电池用在铅酸电池地方是可以的,只是铁锂电池和铅酸电池不同的是铅酸电池长期满电寿命长,铁锂电池长期满电不好。

楼主:
变压器2根粗红蓝线电压是6.5直流。3根细线黑黄交流386V。黑蓝线是交流216V。理解不了变压器的这种输入输出。

楼主:
2个表都没问题。一个插头松了。一个调到电流挡没注意。变压器的2根粗线是初级还是次级。怎么才6.5V直流用来干什么。

网友:
家里有个需要2穿24V电瓶的 关注一下,也想改铁锂用

网友A:
这种逆变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

网友B:
我还有2个山特的老式UPS,一个500W,1个1000W的。20多年都没有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2个山特的老式UPS,一个500W,1个1000W的。20多年都没有使用了。

这种还有外包装的新货100元2个买来改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逆变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

插上手机充电器能给手机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想把蓄电池换成磷酸铁锂

网友:
要是带通讯的UPS那还用得上。
NAS上需要。

网友C:
这个改锂电有一定难度,充放电管理上是难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还有外包装的新货100元2个买来改着玩。

那划得来哦,一个变压器都不止50元

网友:
会不会出现led灯微亮的情况,最近搞不懂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锂电有一定难度,充放电管理上是难点。

充电放电有保护板控制。电池正负极直接输出到2个端子。

网友:
铅酸电池和锂电池的充电方式都不一样吧

网友:
如果负载小,是不是改个在线式的。就是断开原来的市电,让它一直在逆变状态,直接另加充电板,边充电,边供电。

网友:
铁锂电池长期满电不好?会影响电池寿命吗 ?

网友(2023-05-04):
  只要不过充 怕什么?

  在安全电压之内 无所谓  ,最多两边电压一致 就不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