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HONDA Astrea 100 点火器

楼主(2023-03-06):
这是一款90年代进市场的弯梁车。和国内的大阳本田DY100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当然点火器是有区别的。以前听修车的说这种点火器是带有进角补偿的,理由是这个本田-“啊嘀”(这是南方人对英文字的谐音的翻译)点火器比较大只。我都是姑且听之一直没机会证实。
这种“啊嘀”车的产地是泰国的,银色贴纸就车身后轮架上。
由于化油器的车已经没有出路了,这个点火器也没用武之地,扔和拆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先看这个点火器的的周身标识,其实没有!!!那时候本田这类小排量的车基本都是“新电元”的,有标识为证。然而这只却没有显得很另类,一度怀疑是假的,但经过几台“啊嘀”车相对比,都没有,,里面封胶的手感,和接口,重量和使用效果对比进口车又确定是真货无疑。

唯一的印字

电气接口上的标识

切割

钳子,螺丝刀

水果刀

在众多工具协助下终于脱下乌龟壳,电路板的背面暴露了出来。
看来是泰国人制的,不太整齐。

出土一只Hitachi电容

继续出土的还是Hitachi电容

黄的薄膜电容是nissei,蓝色的钽电容是NEC

挖出一个NEC单向可控硅,左边电容堆还埋着的是一块黑色神秘两脚物体。

庐山真面目F标FUJITSU的MB4213集成块到底有没有自动进角就看它了。

是时候-点兵数马了。
全家福

特写一些感兴趣照片
钽电容35V 0.15UF

NCC电解105°C KME系列

2P4M和C1815还有神秘黑模块

板子的正面标识

黑模块-集成块

9只二极管和12只电阻

最后给个啊嘀车的样子。

欢迎围观!

网友:
这玩意儿就是一次性的,坏了换

网友:
拆的够彻底的

网友A:
92年,单位配给我的幸福125,其实就是本田CG125,上边的点火器被一个年前的同事搞坏了,我拆解开来也是一样的电路结构。当年这个点火器在上海易初的维修点,要卖4百多元一个。里面的集成电路MB4213,国内在陕西有一家厂生产,当时我还买了几颗回来备用,好像是13元一颗。

网友:
能够从灌满胶水的盒子里,把元件都清理出来,也真是用心了

网友:
真的有心了,排列整齐的

网友:
2P4M是单向可控硅

网友:
真正的拆机,拆的相当干净~~666

网友B:
这黒膠不好清理啊

网友:
楼主真的很有耐心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拆机贴嘛

网友:
拆的彻底,真正的拆机

网友:
还挺精致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黒膠不好清理啊

其实,这种填充的胶比较好拆,不怎么粘零件。正如楼主拆的这样,基本可以拆得很干净。就是有一点轻微的甲苯的味道。拆过后,你就会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2年,单位配给我的幸福125,其实就是本田CG125,上边的点火器被一个年前的同事搞坏了,我拆解开来也是一样 ...

当时,也是被逼无奈,点火器被同事搞坏了,有车不能开,骑自行车比较郁闷。去特约维修点问要价太高,虽然单位里也可以报销的,但总觉得不值。买替代的点火器,变换油门时总打屁,发动机过热还没力。大胆拆开,发现还好拆。描绘了电路,把坏的单向硅换了,又有车用了,还得增长了知识,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