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朝矿老华硕RX580/8G显卡单DVI输出改造增加DP/HDMI接口作业

楼主(2023-03-06):
事情要从上次修好的RX560说起,就在前几天,这倒霉RX560又又又坏了,故障点不是供电 而是B通道的两颗显存。4颗镁光D9TRZ组成4G显存,上淘宝看看 两颗要一张毛爷爷,这都能整一张P106玩了,果断放弃 料板喜加一。
距离3060还有一半,这下不得不整一张显卡了,看了看正常的二手显卡,还是整矿卡吧,还是那句话,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好的价格。看了一圈单接口的580,只有华硕这张不需要修改挡板 其它的要么杂牌要么挡板只有一个开口。

找了一个东莞的商家,以199包邮入手华硕RX580,说成色不错,结果到手后发现挡板生锈,部分元件表面发霉 外表没啥灰尘,里面一堆土,这土营养丰富,上机验卡 跑个显存测试 通过,再进系统跑个甜甜圈 通过。
拆机大保健,硅脂肯定干了,必换 MOS散热垫1mm 显存1、2、5mm 5mm的位置是设计有散热片固定孔的,但是散热垫接触的是热管的鳍片,还是竖立的。

直入主题。
测量一下,跟我发的原理图完全一致,除了多出一个DP口。带螺丝孔的没找到合适的 选了最普通的 4.5元10个,DP带一根柱子的 1.18一个,买3个 DP是真的贵。

施工区

正式动工前先来瓶肥宅快乐水,心不慌 手不抖

施工材料:
电阻 规格0402
3.3Ω        精度1%
499Ω       精度1%
2.2KΩ      精度5%
10KΩ       精度5%
100KΩ     精度5%
1MΩ        精度5%
5.1MΩ     精度5%
自恢复保险 6V 1.5A 1206

电容 规格0402
100nF
1uF

电感
100nH

半导体管
2N7002DW    SOT-363            60V 115mA       N-MOSFET
2N7002K       SOT-23              60V 340mA       N-MOSFET
MMDT3904    SOT-363            40V 200mA       NPN
MMBT3904    SOT-23              40V 200mA       NPN

HDMI

DP

竣工检验,焊接电阻时未使用热风枪,请根据个人情况使用合适工具

正式检验,请忽略我杂乱的桌面

热拔插有问题,可能我的系统有问题,得开机前插上
附上我找到的华硕RX580显卡原理图
使用我的还是图纸的请自行考虑选择

补充内容 (2023-3-10 17:00):
HDMI口没焊好导致热拔插检测失效 低级错误 注意检查
DP口用转接线试过了 也OK

网友A:
干嘛折腾A卡?记得N卡好像也有这类矿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折腾A卡?记得N卡好像也有这类矿卡吧

问就是没钱 P106这种我还得换平台 我试过最少也要4代也就是H81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就是没钱 P106这种我还得换平台 我试过最少也要4代也就是H81这种

显卡还挑平台?这个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还挑平台?这个还真不知道

P106这种是魔改程序走核显通道
1155的能双显卡 但是无法调用
1150的才能调用 我还拿960试过

网友B:
不玩游戏,对显卡无欲无求

网友C:
前几天买了张188的P102 10G跑AI,估计是四川的矿场出的,里面全是灰,螺丝都生锈了,铜箔也生出了铜绿,卡倒是工作正常,跑压测也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106这种是魔改程序走核显通道
1155的能双显卡 但是无法调用
1150的才能调用 我还拿960试过 ...

又学习了,没买过矿卡还真不知道,还好手上都是新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玩游戏,对显卡无欲无求

我E3 1260L有核显 但是性能很寄 看个视频时不时给你卡一下 所以必须得整张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买了张188的P102 10G跑AI,估计是四川的矿场出的,里面全是灰,螺丝都生锈了,铜箔也生出了铜绿,卡 ...

有玩过40HX这种吗?和P系比有啥优势?
话说P104这种我量过PCIE的耦合电容 有阻值的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16X

网友:
前几天买了个讯景的574 200包邮各个接口都可以用吃鸡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玩过40HX这种吗?和P系比有啥优势?
话说P104这种我量过PCIE的耦合电容 有阻值的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16X ...

40HX出的晚,挖的时间更短
P102和104好像都不能改成x16,不光是缺件,别的也有限制
P106倒是能改成x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HX出的晚,挖的时间更短
P102和104好像都不能改成x16,不光是缺件,别的也有限制
P106倒是能改成x16 ...

我看别人的P104焊接有DP口,但是挡板没开口 不知道那个DP口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rx580经历了两波矿潮了,功耗又高,比较容易翻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就是没钱 P106这种我还得换平台 我试过最少也要4代也就是H81这种

p106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还挑平台?这个还真不知道

p106没显示接口,必须要别的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买了张188的P102 10G跑AI,估计是四川的矿场出的,里面全是灰,螺丝都生锈了,铜箔也生出了铜绿,卡 ...

p102对应桌面是什么显卡啊?10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玩过40HX这种吗?和P系比有啥优势?
话说P104这种我量过PCIE的耦合电容 有阻值的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16X ...

40hx有点贵了,不如买1660s了

网友:
这个比较难,看好你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p102对应桌面是什么显卡啊?1080?

1080Ti的核心,但阉割了一点cuda核心,不过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