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车载冲气泵不冲电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3-03-06):
这里人气旺,请讲大家一下,谢谢了!冲气泵不冲电,是哪里坏了?

网友:
usb充电口,瞎猜两串7.4V锂电,有升压电路,测一下充电时红色和黑色线电压(拆掉其中一根,测焊盘),如果是5V就是升压电路坏了,如果是8.*V那升压正常,大概率是电池或电池保护板坏了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电压低于1V,那是短路造成充电器保护,充电口附近有二极管或mos管击穿

楼主:
冲红黑间只有6.9Ⅴ,不冲电时也是,应该是冲电升压有问题

楼主:
大师们,帮小弟看看嘛,谢谢!

网友A:
先看看电池是不是电压过低保护板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池是不是电压过低保护板保护了

电池端电压6.8∨

网友:
估计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