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电池保护板求教!!!

楼主(2023-03-06):
想问问大家,这两块板子,哪个要好一点,哪个是带平衡冲的,还是都不带,小白一个,求教!

网友A:
第二个似乎带被动均衡,具体要看下背面有没有5个体积比较大的电阻,第一个差,连温感都没有

网友:
两个都不带均衡。

网友B:
现在的电动工具的保护板都不带均衡功能,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电动工具电池追求的是充电时间短,均衡需要花费时间,就与充电时间短矛盾了,所以好的电池都是靠选取好的电芯来保证长期电压均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似乎带被动均衡,具体要看下背面有没有5个体积比较大的电阻,第一个差,连温感都没有 ...

背面都没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动工具的保护板都不带均衡功能,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电动工具电池追求的是充电时间短,均衡需要花费时 ...

第一组电芯比其他的低了0.2的样子,是不是电芯快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组电芯比其他的低了0.2的样子,是不是电芯快不行了

不一定就不行了,可以单独给这组补充一点电,使之电压与其它组接近,然后放置几天,看看掉电的情况,如果还是这组低很多,说明这组或某一节电芯有漏电现象,需要把这组电芯拆下来,每节电芯充满电,再放置几天观察,剔除漏电大的电芯,换上好的就行了。

网友C:
至于充电平衡,没看出来,锂电池串联最难的就是充电平衡问题,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有什么方案能够完美做到充电平衡

网友D:
绿板好点吧

网友:
第二块可能属于均衡充范畴。看上去可以给每节电池单独充电,因为有对应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于充电平衡,没看出来,锂电池串联最难的就是充电平衡问题,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有什么方案能够完美做到充电 ...

平衡充,主要现在大牌电池组电芯一致性都不错,对厂家来说,平衡的价值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板好点吧

已换绿板,但是圆孔充不了电,不知是不是坏了

网友:
都没有平衡充的,我就有电池好的板子差的。然后我用得少,还是改了平衡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换绿板,但是圆孔充不了电,不知是不是坏了

圆孔充不了电,我认为是坏了,我有一次插头没搞好短路了一下,于是就充不了电了。换一个好的就行了,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似乎带被动均衡,具体要看下背面有没有5个体积比较大的电阻,第一个差,连温感都没有 ...

怎么就说第二个没温感呢 ?

网友(2023-06-02):
引用 网友C:
至于充电平衡,没看出来,锂电池串联最难的就是充电平衡问题,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有什么方案能够完美做到充电 ...

单组充电。一颗颗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于充电平衡,没看出来,锂电池串联最难的就是充电平衡问题,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有什么方案能够完美做到充电 ...

铁锚,一支一支的单独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于充电平衡,没看出来,锂电池串联最难的就是充电平衡问题,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有什么方案能够完美做到充电 ...

还有锐奇12v也是。  最近大有5208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