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不知道品牌的南雁电动车电机控制器

楼主(2023-03-06):
由于之前电动车上控制器坏了,去维修店没有合适的,直接给装了个三轮车的控制器上去,倒是能跑,只是由于是三轮用的,应该是传说中的方波,电机声音变大了。昨天路过收废品处,老远望去停放这一排排废旧电动车,进去聊了一会儿,从报废车上拆了一个控制器回来。看铭牌写着60v72v通用  1000瓦功率   只是看起来挺小的  也不知道是虚标还是技术进步小型化了。废话有点多了 ,国际惯例看图说话。

制造年份2016年,功能线不多

铭牌 30安限流1000瓦  不懂功率怎么计算,之前的35安限流800瓦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电容100v耐压  看来电压还能超84v

mos管飞虹 fhp4410 查资料得知 导通内阻6mΩ 耐压100v

各种功能线及接线代码,不太懂含义望知情大神告知

尾端预留烧写线接口 看来可以刷程序?不知道能不能把他搞一下,让尾速快一点

网友:
做工不错原装控制器

网友A:
虽然产品是老版本,但用料还是挺到位的

网友B:
无刷电机控制器正弦波比方波一定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控制器正弦波比方波一定好吗?

我感觉方波提速挺好,也许控制器功率大?但是电机声音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

嗯 看着用料还好,要是能改改功率就好了 看着不像够1000w啊

网友:
YY不知道 ABS电子刹车 GND地  YJT一键通 XH巡航  XS限速 DC不知道 FD防盗 H高电平刹车  L 低电平刹车

网友D:
DC 倒车 SS? XZ? SD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 倒车 SS? XZ? SD速度

多谢指点,有些没有引出线的功能 可以直接用吗?或是需要修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产品是老版本,但用料还是挺到位的

这个版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