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是有内阻仪的人了

楼主(2023-03-06):
38块钱买的铅酸电池内阻仪,以前也发过拆机贴,在大家的帮助下,现在已经可以测3.7v锂电池了。

忘说了,第一张图中间那个电容两边加上5V电压,就可以启动内阻仪了。原来是12V铅酸专用的时候,电压低于10V左右吧,机器就不开机了。改了之后可以开机,可以测3.7V电池。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楼主没有介绍怎么改造这个铅酸内阻测试仪。

网友:
恭喜拥有新工具!

网友:
看来看去感觉就是转换了一下测试夹

网友:
铅酸的内阻测试仪貌似测试的是直流内阻,不过直流内阻也是最贴近实际使用情况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介绍怎么改造这个铅酸内阻测试仪。

忘说了,第一张图中间那个电容两边加上5V电压,就可以启动内阻仪了。原来是12V铅酸专用的时候,电压低于10V左右吧,机器就不启动了。改了之后可以启动可以用了

网友:
会玩啊,楼主多买几个改了卖

网友:
楼主内阻仪啥型号啊?

网友:
也可以做锂电池的内阻检测吗

网友:
这个可以啊。。。恭喜楼主得宝

网友:
动力能力还算不错

网友:
直流法还不错,但是很多电池用1A电流跟10A电流时的压降不呈线性关系,也就是说用1A压降10mv,用10A压降能有300mv...仅供参考吧

网友:
为和用四个夹子

网友:
我还以为终于能赶上车了呢。 之前那个八十多的没赶上, 现在有个五六十的 接线略多,   楼主的方案也要自己折腾 继续等大佬们开车。

网友:
测铅酸真的准吗

网友:
哈哈 又上了一个档次

网友:
车车好多,没赶上啊

网友:
内阻仪的价格一直下不来啊,恭喜楼主改造成功

网友:
没有内阻仪的人来报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