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信太XT-A19;当年优惠购的仿公牛插排,独立开关是优点,1.5W指示灯费电吗?

楼主(2023-03-06):
老人厨房插座问题,还是做个短线独立开关的靠谱。指示灯坏了一个,替换上OK。短线准备粘接瓷砖上了。

充电宝220V直插是特色,告一段落找机会拆。。

网友:
难怪叫充电先生。

网友:
1.5W大部分都消耗在限流电阻上面了。

网友:
那指示灯的限流电阻是15K还是150K?

网友:
1.5w的功耗挺高了。

网友:
把限流电阻加大,多串两个上去

网友A:
原来限流电阻是150K的,小了些,发热比较大,愿意的话将限流电阻换成200K以上的看看。

网友:
这价格能买到这质量的也算不亏

网友B:
接线端子挺好的,干嘛拆了

网友:
焊接的比较乱

网友:
把电阻搞大,搞得很大,搞到能让两极管能亮起就行

网友:
插座做工还不 错,价格合适

网友:
独立开关使用方便,几个灯加越来功耗是高了点点~电阻增大点省电但灯的亮度也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端子挺好的,干嘛拆了

压线孔太大,0.75方的公牛线太细。  还是焊接的靠谱。

网友:
在每个led上再串联一个2极管 ,最少能省一半 电还 延长指示灯生命若干年。

网友:
这边都不用小牌子的插排了,都换成公牛或者top

网友:
220V直插的充电宝倒是第一次见,感觉累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限流电阻是150K的,小了些,发热比较大,愿意的话将限流电阻换成200K以上的看看。 ...

我一般用250K的,指示灯不需要太亮,能看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限流电阻是150K的,小了些,发热比较大,愿意的话将限流电阻换成200K以上的看看。 ...

我一般都改成470k至1MΩ的,改后指示灯再没见坏过

网友:
是公牛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