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6.97元耐美特12V电磨电机故障,用啥拉马拆?

楼主(2023-03-06):
前年6.9元买到的耐美特12V电磨用到今年1月份电机出现故障,插电开启出现转两下卡一下的状况,应该是电机坏了,想换电机找不到合适的拉马可以拔下电机,有知道的兄弟推荐一下。

网友:
很简单,再拍一个

网友:
没这必要折腾了吧,现在的价格也只要几块钱包邮,还不上车撸一个新的

网友:
赶紧上车买个新的,买个新电机和拉马说不定比这个新的还贵。

网友:
我还以为坛子里最近安利的呢……

网友:
重新买个新的

网友:
直接买过一个

网友:
这波福利好像还有,可以再拍一个

网友:
这款握感很好,我常用,但也没维修价值了吧!

网友:
个人觉得,买一个,应该比买一个新的贵,没有必要换马达

网友:
拉出来再换新电机,轴会不会不牢固

网友A:
扔了,现在二块五就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了,现在二块五就入手

这么便宜 可以来一个哦

网友:
现在的版本5.9元,电机好一点,用了农场红包3元,加上每天领的小红包,白嫖一个,还有好评返3,赚了

网友:
再买一个就完了,可能还白嫖

网友:
电机坏了不值得维修,6.9元的东西。

网友:
看图这款用料不错

网友:
先排除电源故障,电机问题往往是碳刷耗尽和换向器破损

网友:
加热黄铜轴(扇叶可能受损)后撬动呢

网友:
先拆开电机看看碳刷等部件是否有问题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