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杰微H61m主板开机报警短响四声

楼主(2023-03-06):
杰微H61m主板开机报警短响四声,是那里坏了

网友A:
是不是主板电池坏了?能进系统吗?

网友:
内存可能性很大。全部拔掉,剩内存和显卡再试试看看。把内存先用橡皮擦清洁一下

网友:
可以换新的咯

网友B:
取下内存咋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板电池坏了?能进系统吗?

不能,连LOGO都没有

网友:
h61得十几年了吧

网友:
可以换了,我还在用G41+9450+4g的电脑呢。

网友:
度娘上说的。
主板时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下内存咋报?

昨晚有时间试了,是离cpu最近的内存槽坏了,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