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INTEL SSD520 180GB 估计是挂了

楼主(2023-03-07):
差不多是12年买的,只能说当时好贵,好像是1750,当时换到X61上,那速度确实有明显的提升,一直办公用到今年2月底,用的最高的CPU T9300,办公倒也没有压力。两周前的周五X61似乎没关机成功,等周一没法开机,BIOS放放电什么的都不好使了,拆装了两次都不行。晚上硬盘带回家还能正常使用,把桌面上最近几个月的文件复制出来,硬盘也没拔下来,早上起来发现盘符居然没了,也没在意,带着另一台电脑和硬盘到公司准备继续复制,怎么也识别不到。估计是挂了,不死心又订了块T8300的主板,今天到货,试了下主板能点亮屏幕,硬盘灯长亮,屏幕显示2100错误,估计是彻底歇了,还好两个主要的文件夹平时有备份,再加上复制出来的桌面,损失还不算太大。
正反两面共12块存储芯片,120G和240G估计是芯片数量确定。

网友:
楼主豪气 ,十年了也够本。 还能变成U盘继续发光发热

网友:
SF2281VB1,重新开卡肯定能好,就是Linux下开卡比较困难,还比较挑硬盘盒芯片,有些不支持

网友A:
12年的老货换固态估计也就能办公用

网友:
改成U盘继续服役

网友B:
貌似楼主的电脑风扇也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INTEL 120G的SSD十几年了,一直没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楼主的电脑风扇也有问题

小风扇,X61通病,很容易就坏掉,按两次退出键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年的老货换固态估计也就能办公用

T9300是X61原板的最高CPU,打开几十M的表格,看看小点的CAD图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固态硬盘这玩意,存放重要数据真是不靠谱

网友:
重新开卡或者做U盘玩吧。

网友:
以前的盘质量就是好啊

网友:
系统用还可,不行格了从来,数据还是机械盘吧!

网友:
系统盘就这样  有条件 读写分离 写入量就少了

网友:
重要数据还是机械盘,垂直的。

网友:
拆flash边u盘,舒服

网友:
12年的固态真耐用

网友:
楼主确实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