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锂均衡问题探讨。

楼主(2023-03-07):
结合本版另一个帖子,悬赏哈。

1,铁锂到底适合主动均衡还是被动均衡?
目前得到的是:
我查到的观点:我在数码之家看到另一个观点,铁锂不适合主动均衡。因为:铁锂放电集中在3.2伏,非常平坦。那么一点压差就会容量差距很大。容易过冲。
tomyluo版友的观点:也有一种可能,铁锂是否会因为老化程度不同,而出现同一电压对应电量不同的情况?比如,在均衡之后,两个电芯都是3.250V电压,但是一个有40%电量,另一个有50%

到底权威的观点是什么?

2,铁锂到底适合电动自行车用?
我问道的观点:
组装电池的商家:铁锂用不住,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期严重的会出现漏液
买电池的商家: 铁锂使用后会鼓包。
本版的观点:铁锂自放电大,肯定会鼓包。
我自己的体会:家里还有一辆三轮车,是二手带电池买的。卖我车的人说他花了3600配的铁锂。目前使用了4年,效果特别好。

到底权威的观点是什么?我怕自己组装的达不到二手车原车主的电池。所以要弄明白了

3,可否带保护板的电池组,加装一个牛掰的均衡板,比如“紫羿”均衡板。就是黑羽的保护板+紫羿均衡板
因为极空的板子,虽然集成了保护+主动均衡,但是均衡电流太小了。才2A,紫羿的能达到4A。假如够用,但是极空的工作功耗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请问清源的好 还是蚂蚁的好?
现在小黄鱼上找到一家国轩67安时铁锂的,卖家承诺是模组拆机和全新的 ...

不知道论坛可以推荐店家没有,可以去Tao上找一个雄风锂电的店主,加群后在里面看一阵子后,再决定买不买。论坛里面也有他以前发过的帖子。价格不便宜也不算贵,品质比黄鱼上大部分的要好。只不过他基本上做铁锂,三元的不多。

网友:
自己试用过才知道,我的电瓶车电池就是自己用32650铁锂组的,效果很满意,除了冬天这个没办法以外平时都很好。说鼓包漏液的都是软包吧,32650这种基本不会有这种情况吧。均衡的问题我现在是4组12V,用一个4位空开切换,用的时候串联,充电的时候断开空开分别充电,用了4个充电器,做在一个盒子里,线也做成一条,插拔还是挺方便的,另外我的保护板说是带均衡的,实际用了3,4年感觉容量变化不算很大

网友:
自己做个实验就知道了,听别人说的,只能做参考

网友A:
我来回答下:
1.铁锂到底适合主动均衡还是被动均衡?
答:需要主动还是被动,要看你的容量。容量大的需要均衡电流大,因此最好用主动均衡,因为被动均衡电流小。容量小的被动均衡就够了。
至于放电平台的事情,均衡只需要在快充满的状态就可以了,无需在放电平台附近或者快放完电的时候均衡。相反因为电池内阻、及个体差异等原因,快充满状态以外的均衡不一定合适。不管电池如何差异,先充电到3.6V左右的,肯定是电量高的,需要放电均衡。

2.铁锂到底适合电动自行车用?
答:很多汽车也用铁锂,难道就不适合电动自行车了?不要过充过放,不要超电流使用,合格的铁锂肯定没问题。我也用了倒闭的沃特玛32650,用在三轮车和电瓶车上,几年都没问题。

3,可否带保护板的电池组,加装一个牛掰的均衡板,比如“紫羿”均衡板。就是黑羽的保护板+紫羿均衡板
因为极空的板子,虽然集成了保护+主动均衡,但是均衡电流太小了。才2A,紫羿的能达到4A。假如够用,但是极空的工作功耗太大了。
答:如第一问的回答,是否需要那么大的均衡,要看你的电池大小,以及电池一致性(主要是自放电)如何。合格电芯的话,十几、二十几Ah的电池,几十毫安均衡电流的就足够了。

网友B:
我的两轮,35A控制器,1500W电机,60A极空,24串25AH比亚迪铁锂,事故拆车大单体,目前良好!

网友:
我2013年买的成品铁锂电池,到现在还在服役。

网友:
我看到的来说,目前通讯基站的后备电源大多数用48V的铁锂电池组,还有比亚迪等一众车企大量采用磷酸铁锂电池装车,并对车辆承诺较长的质保,足以证明磷酸铁锂电池性能上是OK的,就看你电芯选料和组装的技术了,还有一点就是你的使用环境和使用习惯,如果都没什么问题,那铁锂无疑是很耐用的。

网友C:
铁锂……………………呵呵
这玩意由于生产过程中的一致性不可控,所以都是大批成品电芯测试出来参数高度一致的电芯配组用的,配组好的一致性很好,基本不需要均衡。
但是作坊出来的玩意由于测试配组过程的不严谨,所以你懂得
至于自己买点电池就组装,那基本上就是拼彩票概率,中奖的可能不问可知。

假设我们吧一组电池里边体质最好的电芯叫做A电芯,体质最烂的电芯叫做B电芯,这样基本上都是B先放完先充满,假设你同时充满了它们,B放完电的时候均衡方案都是用A电芯给B电芯充电。
在这里我们可以假设你的均衡方案是完美的,不存在任何缺陷。这样下来B电芯在理论上就会比A电芯循环次数多,但是A电芯会比B电芯充放功率大………………这样做导致的结果就是A电芯和B电芯都会过早的达到使用寿命。

综上所述,配组不好的电池,啥均衡方案都是不顶用的,就算你有完美的均衡方案,大厂也不会买这玩意,而是尽量在配组上下功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两轮,35A控制器,1500W电机,60A极空,24串25AH比亚迪铁锂,事故拆车大单体,目前良好! ...

35A控制器配1500W电机,我看到这个参数很惊奇。

76V电池,1500W电机,起步加速的时候不知道你这个控制器能顶得住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5A控制器配1500W电机,我看到这个参数很惊奇。

76V电池,1500W电机,起步加速的时候不知道你这个控制器 ...

稍微有点喂不饱而已,平路跑跑没问题,长时间爬坡估计控要顶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稍微有点喂不饱而已,平路跑跑没问题,长时间爬坡估计控要顶不住

我也是1500W电机,不过因为电池太重,配的是150A控制器。

据卖给我控制器的哥们说,我的电机配更大电流的控制器也没用,因为它只能吃这个电流,再大了也不过是多发热,力量是不会增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1500W电机,不过因为电池太重,配的是150A控制器。

据卖给我控制器的哥们说,我的电机配更大电流 ...

150A控太奢侈了。你电压多少的?
要是48V1500瓦,你用在72V或者更高,那实际功率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A控太奢侈了。你电压多少的?
要是48V1500瓦,你用在72V或者更高,那实际功率大多了。

45/90双电压切换的,控制器为私人定制。

前几年因为拆车修理,装控制器接线错误,把电压切换烧了,现在只用45V。

电机是48V1500W的,90V的时候大概4000W,极限速度80+

网友:
别人送我的铁锂都6年了,现在还有至少48v12A的容量,不过在我手里很少骑,一周一般也就20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下:
1.铁锂到底适合主动均衡还是被动均衡?
答:需要主动还是被动,要看你的容量。容量大的需要均 ...

我要组的是48伏 60安时
用16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锂……………………呵呵
这玩意由于生产过程中的一致性不可控,所以都是大批成品电芯测试出来参数高度一 ...

如果下面2种办法 可以解决吗?
1,电池是整个模组拆开的,一致性应该可以吗
2,从亿纬官网高价买同一批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组的是48伏 60安时
用16串

同一模组拆机,一致性好的话,被动均衡也没问题。
用智能保护板,打开实时均衡(均衡开启电压可以设置3.4V)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A控制器配1500W电机,我看到这个参数很惊奇。

76V电池,1500W电机,起步加速的时候不知道你这个控制器 ...

说错了,40A控制器,是间久了,刚刚看了看一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