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部手机能用20年?

楼主(2023-03-07):
在手机的铭牌上,画着一个圆圈里面写着数字“20”,表示该手机的环保使用年限是20年。

话说一部手机的寿命能达到20年?

网友:
既然知道 “表示该手机的环保使用年限是20年” ,百度一下就有答案

大概意思:表示这些物质(图中所列)不会在期限内“意外”泄露导致环境影响,与手机质量无关。

网友:
技术不进步,东西不烂。

网友:
这是指环保的20年,意思就算是手机坏了,20年也可以降解吧

网友A:
手机用20年我信,APP让你用20年我绝对不信

网友B:
能用五年的手机都不多,现在的手机不好换电池,一般用到第三年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用20年我信,APP让你用20年我绝对不信

app越来越大,三年都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用五年的手机都不多,现在的手机不好换电池,一般用到第三年电池就不行了 ...

小米6退役在发挥余热给家里老人用,学习智能机使用

网友:
手机本身是可以使用20年的,只怕是电池不可能使用20年

网友:
好久不见楼主

网友:
诺基亚老砖头,现在还是可以用来当老人机啊,而且还挺好用的

网友:
我抽屉里的诺基亚拿出来还能用

网友:
如果是移动的卡,20年前的手机还真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6退役在发挥余热给家里老人用,学习智能机使用

小米6钉子户

网友:
我的Motorola小明还在用

网友:
没办法,延迟退休了

网友:
现在陆续好多地方老手机都用不成了,因为2G在撤,甚至4G都不好使。一个手机,没了信号,除了动动贪吃蛇,电话肯定白瞎。

网友:
还记得“小而美”的微信吗?现在看看多吃存储

网友:
老诺基亚手机,20多年了,现在还能打电话,换个新电池,待机一星期没问题。

网友:
几年就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