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ONY WM-DD9播放器拆机大保健,30步组装起来并熟悉机械结构

楼主(2023-03-07):
索尼WM-DD9磁带随身听的自动返带出现了点毛病,这台机器7年前收来的时候就是打理好的,没有细拆过,趁此机会来个大保健,研究一下DD9的双电机双磁铁完全对称的机械结构。

关于DD9介绍: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3281-1-1.html
索尼于1989年发行的传奇机型,是WALKMAN十周年纪念产品。铝镁合金外壳,机身整体质量只有330G。索尼WM-DD9磁带随身听是一款磁带单放式的随身听,它的功能也相对较少,但是索尼WM-DD9磁带随身听采用的是DOLBYB/CNR降噪系统,还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EXDBB的低音系统,采用LCD显示,索尼WM-DD9磁带随身听还能够自动进行翻转播放,能够循环磁带A、B的歌曲。双电机驱动,是索尼直驱动DD系列机型中最成功和受发烧友追捧的机型。

爆炸图?

楼主:
一点一点开始组装起来。

拆散后的样子。 两个收带盘没合适得工具,敲不下来。放弃了。
中间两个换向用的三角型杠杆是铆在主板上的,拆不下来。

正面

装上两个收带盘上的齿轮。 齿轮上有毛毡,用两个硬弹簧压在收带盘上,这样在磁带暂时停止时可以空转,不会损伤电机。

装上换向杆。。 那个突起的凹槽用来拨动主板上的换向开关的。
中间位置还有一个很小的换向杆。

装上第一级驱动齿轮

第二级驱动齿轮

第三级驱动齿轮。

第四级驱动齿轮,这个齿轮是靠摩擦力左右摇摆的靠轮,反带时用来挂住中间的绿色状态齿轮。宽边的黑色卡片下面有两个小弹簧,提供一定的压力以增加摩擦力。
经高人指点,自动反带不正常是因为小弹簧年代久远,提供的压力不够,摩擦力不够,造成靠轮无法正常挂住绿色状态齿轮。。。
试着把弹簧拉长点再装回去,反带问题就解决了。

负责反面播放的状态齿轮。压磁头,驱动压带轮,驱动状态开关,全靠这个状态齿轮。
因为时硬塑料,容易掉齿。 咸鱼上有卖配件的,一个齿轮300RMB,太黑了。

状态齿轮的限位器。左右拉杆的弹簧。

左右电磁铁。。通电后会推动限位杆,释放状态齿轮。

左边拉杆。下面的绿色状态齿轮的转动会把这个拉杆抬起来。完成压磁头,驱动反向播放压带轮,触发反向播放状态开关

右边的拉杆,上面的绿色状态齿轮的旋转会驱动这个拉杆。

装上上面的状态齿轮

装上主轴基座和石英锁相环

装上左右的电机。

装上光栅齿轮

装上主轴,主轴的压臂

装上辅助轮和皮带。
DD并没有取消皮带。但这个皮带只是用来驱动收带轮的,和磁带的抖晃率无关。

正面的样子

把正面的内舱面板装上

装上磁头支架

装上电池仓,顺便用砂纸打磨了一下辅助轮。锃亮。。。。。

打开电池仓用的拨片和弹簧

带仓的拨片和弹簧

干电池的电极和红色引线。

金色的耳机插座套和绿色的耳机插座

焊好小PCB上的电磁铁,石英锁相环,马达排线

装上面板,面板合页

装上大PCB,焊上各种排线。
很讨厌反向焊接的排线,把所有的排线都折了一下,这样就可以正面焊接了。也方便今后的拆。

整机组装完毕。中间各种轴承上润滑脂,打理后整机的机械噪声明显下降。

楼主:
为了方便调试,观测运行状态,搞了个修理基座。。。。可以欢快的维护机械部分了。

网友:
膜拜大神,真是好技术。让我无损拆散都做不到

网友:
零件真够多的

网友:
拆得这么细,以后可以裱了挂起来

网友:
看来这就是所谓电机直驱的高端机吧?

网友:
看着零件,头就大了

网友:
楼主厉害,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这机器高级

网友:
装上后出现新问题了

网友:
拆成这个样子,能装回去不剩螺丝的都是大神!!!!!

网友:
这机械结果,真漂亮!设计师一定是强迫症

网友:
超高端机器,赶上卡座了

网友:
这种给我只能镜头倒放

网友:
很复杂,拆装又先后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