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安全气囊故障影响年审吗

楼主(2023-03-07):
2011新宝来 显示红色安全气囊故障?
因为没拆下来,所以不知道用哪一种游丝。
问一个卖家说能用,但他卖的圆形。网上拆机是方形

拆之前先断电?故障代码应该不用电脑清除,因为我没有那种线。

网友:
安全气囊不是强制标准,不影响年审

网友:
很多车还没有安全气囊呢!

网友:
没有这个检测项目,主要检测  灯光,刹车,排放 基本就这几样,,灯光刹车车主平常肯定都比较重视,,唯一做文章的就是排放,有的套路不搞事情就不能过,充钱了之后就可以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一项吧

网友A:
仪表盘上有故障指示过不了

网友:
年审没有测试这个的吧。

网友:
这个不属于必检项目,除非仪表上出现故障灯提示。主要检测  灯光,刹车,排放 ,以及车上是否有反光三角盾牌和车用灭火器,还有刹车可能上线检测并调试。

网友:
年检找黄牛,啥毛病都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仪表盘上有故障指示过不了

单位的老车 ----- 丰田佳美 2.4 仪表盘上黄灯常亮(那个机器故障灯),年检照样过了。

网友B:
把故障码消除了再去年审,我可以免费借用5053软件,邮费自理

网友:
现在年审不检这个。按理这才是安全组件啊。所以,年审只是规定收钱!

网友:
年检找黄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故障码消除了再去年审,我可以免费借用5053软件,邮费自理

多谢大哥,我问卖家,直接装上就好。也就是代码自已清除,实际应用不知道。

网友:
用黑胶布贴住故障灯

网友:
事关安全,我觉得不管年审怎么样都要弄好…

网友:
借楼问下:仪表盘手刹灯不亮会影响年检么?我的手刹拉起来灯不亮(偶尔会亮)

网友:
倒是检过车,都是一次过,没注意可有安全气囊这一项.

网友:
没事吧,每次上线检测出来都会多出来几个故障灯!审车的那些人油门都往死里踩

网友:
五十八十的找黄牛